请问这颗IRF3205还是好的吗?

楼主(2021-09-15):
手上有颗IRF3205,99新,无烧焦痕迹。

因条件有限,使用5v700ma变压器串连一颗LED和电阻若干充当测试笔。

G->S=1(电流从门极流向源极,LED亮,以下同),D->S=1;
S->G=1或D->G=1,再测D->S=0;
Q1:以上能否表示门极功能正常?。

S->D=1,
Q2:源极到漏极灯亮,任何状况下都如此,而且对D->S状态无影响。这点是否正常?是否代表已被击穿?

Q3:综合判断此颗n-mos是否已损坏?

网友:
反正我用万用表测三个脚之间不互相短路就认为是好的,哪里要搞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