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360摄像机的看过来,9月9日全网离线?

楼主(2021-09-15):
上一次事故好像是19年,我未波及;这是9月9日晚的摄像机机房事故,我中标:
https://bbs.360.cn/thread-16000234-1-1.html

两个疑问:

1.为何360机房恢复后,用户的摄像机只能自动恢复1台?我两处地方均是如此,其余的均须重新配网?

2.重新配网,即“通过手机声波发送wifi ssid及密码给摄像机接收,从而使摄像机接入路由器"。那我的理解,这些信息在首次配网完成后即存入摄像机的,为何远程的机房事故会导致其消失?
(其他牌子如小米摄像机,是通过临时性wifi广播或者蓝牙来进行网络配置。难道这些信息不保存在摄像机内部?那正常情况下,断电或者插拔后为何能自动接入wifi?)

谢谢各位科普!

网友A:
怪不得我的也是这样,我还以为是摄像机坏了,都准备换一个了,看来360还是不告谱。

网友B:
我只有一台 没有自动联网,自己重新配置了一次

网友C:
估计是服务器向摄像头下发了某种指令或者配置文件,或者类似固件在线升级之类的操作失败,导致摄像头存储的网络设置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我的也是这样,我还以为是摄像机坏了,都准备换一个了,看来360还是不告谱。 ...

我也是啊,当时发出重新配网声音(同时绿灯闪)的只是其中一台,其余看上去假正常。我以为坏了,准备下单前看了一下app,才发现有故障通告。

你当时应该也收到通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一台 没有自动联网,自己重新配置了一次

我两处地方,均不止一台;
都是其中一台自动恢复了,其余均需重新配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服务器向摄像头下发了某种指令或者配置文件,或者类似固件在线升级之类的操作失败,导致摄像头存储的 ...

这无法解释为何其中一台能够幸免?
我两处不同的地理位置,均装有多台摄像机,都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无法解释为何其中一台能够幸免?
我两处不同的地理位置,均装有多台摄像机,都如此。 ...

有可能指令是分批次、分阶段下发的,带有一定随机性
或者各个摄像头的硬件批次、或者软件版本不一样,所以受影响的只有一部分
这得要看bug的具体成因才能解释

网友:
您好,针对本次施工引起的网络故障,会导致部分摄像机离线需要重新配网,目前相关服务已经恢复。如您发现摄像机仍然处于离线状态,请按照添加设备流程重新配网即可正常使用。对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网友D:
您好,针对本次施工引起的网络故障,导致部分摄像机离线后需要重新设置wifi信息,目前相关服务已经恢复。如您发现摄像机仍然处于离线状态,请按照添加设备流程重新配网即可正常使用。对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针对本次施工引起的网络故障,导致部分摄像机离线后需要重新设置wifi信息,目前相关服务已经恢复。如 ...

请问您是360官方技术支持?若是,请您指教我楼贴的若干疑惑?不胜感谢!

网友E(2023-07-08):
百度爱耳目都停服了,可恶啊啊啊,成废品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爱耳目都停服了,可恶啊啊啊,成废品了都

所以得买硬盘录像机,用有线摄像头,不依赖或少依赖云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度爱耳目都停服了,可恶啊啊啊,成废品了都

百度、迅雷做硬件都是坑
做一个放弃一个

网友F:
难怪我家里好久没连上去了,不在家里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怪我家里好久没连上去了,不在家里搞不了

哎哎,我这是几年前的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哎,我这是几年前的帖

哎呀没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