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控客K2 电量wifi插座翻车维修记

楼主(2021-09-15):
这段时间,被论坛洗脑,迷上了wifi智能插座,先不说已经买了10个联想跟小葱了。
后面看到,有个叫控客K2的,可以电量统计,还可以插插件,看温度,红外控制,最主要是,说一般故障的,都是电容坏,
觉得好像我这种半桶水,应该能搞定修好,于是闲鱼找了找,看到一个50包邮含2个插件,卖家明说了故障不能用。
于是下单,到手后,傻眼了,发现估计是要么接到了380V,炸管了,要么就是挨雷劈过,坏了一堆强电零件。唉,卖家没有过错,所以我也不退了,信用分750分就是这么来的。
上图
炸管了,10欧保险电阻,4007二极管,1MH电感,之前不知道是1mh电感,以为是1千欧电阻呢,还好翻看了些拆机贴,才知道,不然又砰了
看看这个盖子炸糊了多少面积,就知道坏了多少了
铜线都炸没了,变压芯片直接掀盖
还不止,还有
这面的铜线热掉皮了
电量小板,坏了2个芯片,一个是变压芯片,一个是电量统计芯片。
之前不知道电量统计芯片也故障了,第一次修好通电没有放烟花后,高兴得装机,结果发现电量都是0,不出数,后面又拆开,瞎猜了下,估计这个也坏了,又淘宝买了2个包邮
同样的,变压出来5V这里,这2个电容也坏了一个,变值,换上了坛友介绍的固态电容。顺便电感也换了
最后,修好后,拉了跟电线搭伙,因为是小功率给电路板供电,所以线也不用多粗,够用就行。

最后,真的修好了,wifi可以接上,可以远程开关,可以测温度,可以看功率。
最后最后,说下价格。
50包邮买的。然后后面发现,小米智能插座2,43元包邮,全新,也可以看电量。
为了修这个,买了一堆的零件,几元几元包邮的,最后,零件钱总计45元以上。
所以,最后总价100元
WDF,NMD,我都干了啥.....

不过,修好了还是挺开心的.....

网友A:
好手艺,我是有好几个斐讯的dc1智能插座也是超压炸了好多零件,奈何自己不会修,放抽屉吃灰好久了

楼主:
我数下我换了多少零件
4个400v3.3uf电容,
3个1mh电感,
1个3.3uh电感
一个4007二极管
3个16v470uf固态电容,
一个整流桥
一个主电源芯片lnk625dg
一个电量小板电源芯片lyt0005d
一个电量监控芯片hlw8012

一共16个零件
一共16个零
一共16个
一共16
16个……

网友:
还好车翻过来了!

网友:
所谓“吃一堑降一智”

网友:
按你这么计算,但你也不能把烙铁、焊锡这些耗材记录吧。。这只是前期投入,后面你就会发现,越修越便宜。。

网友:
这个是正常使用时,外线的零线脱落,导致380v直接炸机了,上次也有两个

网友:
这车翻回来的成本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数下我换了多少零件
4个400v3.3uf电容,
3个1mh电感,

我的20多元芭蕉共田F928充电风扇也是,发现扇叶不动后,改成Intel拆机风扇叶片转子,以为无刷电机故障换AVC7020拆机定子无刷驱动。最后测量才发现三档调速升压板故障,只输出电池电压,最后从摔裂的GT328充电风扇拆调速板换上,风力正好比原来更强,每分钟达到5400转,推力达到20克,正适合我喜欢体积小便携风力大。只是修理后又花40多元,至少比航模无刷电机套件便宜,不用把按钮改成旋钮。

网友B:
修理比买新的还贵也是常有的事,练手的话也无所谓,就算如果是刚需的话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比买新的还贵也是常有的事,练手的话也无所谓,就算如果是刚需的话真没必要 ...

其实就是不服输,眼看就要修好了,总想试试。零件买了一堆,修好剩一堆零件备用

网友:
这个功能比较全面,似乎和我以前用的赫马有点像,100块也值啊。

网友:
买坏的不会修才亏呢

网友:
钱花了,你不也学技术了不是!

网友:
买了同款,手机APP上,设备总是某明其妙掉线。最后全部淘汰。自己制作全套智能家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我是有好几个斐讯的dc1智能插座也是超压炸了好多零件,奈何自己不会修,放抽屉吃灰好久了 ...

老哥坏的斐讯插座出吗

网友:
好几年前喜欢捡漏,专门买些坏的电源,路由器、平板、、、什么的回来修,都是换一两个元件就修好了,蛮有成就感的!

现在不做这种傻事了————职业卖家精得狠,说是坏的就是坏的稀烂,修好的钱可以买几个新的了。

网友C:
我还有个坏的楼主要不要?均均成本?

网友:
这是个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个坏的楼主要不要?均均成本?

修怕了,炸太多,还好低压部分没有坏,不然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