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H桥上电就短路 仿真都没问题

楼主(2021-09-15):
四个三级管搭建得H桥电路,仿真都没问题,自己搭建好一上电就短路,为何

网友:
这个电路三极管直接通的,理论上三极管基极接电源正极或电源负极是可以工作,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只要你基极电压不是完全等于0或者VCC,集电极和基极就是导通的状态

网友:
两个二极管导通了
就算不是二极管导通,上下管也会同时导通
建议上管用NPN下面用PNP

网友:
不是对角2个管同一组么?

网友:
控制接的不对吧,Q1,Q6是一路,Q2,Q4是一路。

网友:
上管q1用pnp 下管q4用npn  基极不能直接接一起,上下臂直接短路,  电源经q1发射极到基极到q4 基极到发射极 到地,两个三极管直通短路。
再加两颗三极管驱动h桥~

网友:
来两个网上的图

网友:
这个电路我们经常用

网友:
个人感觉QRUT坛友的方案值得参考。

网友:
我做过的,能工作

网友:
用四个NPN 的

网友:
上下波形死区时间有没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