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电源怎样改电流

楼主(2021-09-15):
大家好,我是新人,想请各位朋友给我看看怎样改电源电流。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12V电源想给12V电瓶充电。电压以改成14,4V,电流不会改,我想请各位朋友给看看怎样改电流。
我先谢谢各位朋友。
另三极管不知道型号,集成电路不知道型号。全无标示。

网友:
板上没有改电流的地方     根据你自述的条件    也不具备改电流的实力    不如在网上找一个带限流的充电电路图   这种电路图和芯片多得是   自己买元件组装

网友:
把箭头所指的卧式安装的电阻改大一点试试看,注意只能改大,不要改小。改大电阻,可以降低最大输出电流。照片上色环看起来好象是  棕  灰 银  金  实际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是0.18欧,读不清的话,拆下来量一下阻值,再找个阻值大一点的,比如 0.3欧  0.5欧什么的试试看,看你要把电流从原来的多少A降到需要的多少A?另外要注意这个电阻功率不要太小,至少和原机要差不多大小。这个电阻焊接不好开路或烧坏,易损坏集成芯片。注意通电后这边有市电,小心触电。

网友:
找个大功率npn型三极管接上散热片,c极接电源正极,b极接个可调电位器,电位器的另一头接上电源,e极是输出电压,此时已经组成恒流源,调解电位器的阻值就可以调解输出电流

网友:
电压可调,也就能调电流了啊。如果14.4V时的充电电流能接受,那就不用改调流了,随着充电时间的增加,电流就慢慢降下来了。其实调流也差不多这个道理。

楼主:
谢谢phjzg  我试试
谢谢各位朋友。

楼主:
再次谢谢phjzg大神 ,加大了那个电阻,充电电流降到1.5A谢谢。

网友:
这样的电源还是扔了吧,太垃圾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可玩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phjzg大神 ,加大了那个电阻,充电电流降到1.5A谢谢。

不客气,成功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