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1-09-15):
车用功放?
还是个啥?

网友A:
应该是车载低音炮的功放吧。道奇的?

网友:
出运费送我

网友B:
功放,这个单词我还是认识的

网友:
调转速的吗?

网友:
以前据说道奇的收音机不错

楼主:
嗯,做工还是不错的。用料还算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车载低音炮的功放吧。道奇的?

嗯,道奇,不知道是不是功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这个单词我还是认识的

。。。。晕,哈哈哈

楼主:
看着不像。

楼主:
等我玩腻了,再说。

网友C:
车用报警器喇叭功放器?要不然后面又写上了负载的喇叭参数 120w,8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报警器喇叭功放器?要不然后面又写上了负载的喇叭参数 120w,8Ω

嘿嘿,好象是的,我也是刚查到一个相似款。

网友C:
汽车警报器警笛喇叭车载喊话器无线12V24V200w400w开道宣传喇叭

网友D:
有输出阻抗的,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功放一类的东东。

网友E:
siren就是警报器的意思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警报器警笛喇叭车载喊话器无线12V24V200w400w开道宣传喇叭

牛逼,这都能被你找到,哈哈,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输出阻抗的,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功放一类的东东。

是,第一感觉我是觉得像个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siren就是警报器的意思哦

我。。。我。。。我。。。英文是体育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