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不能碎纸的科密黑金刚碎纸机

楼主(2021-09-15):
前几天合作同行送修一台科密黑金刚碎纸机。故障表现为开机指示灯亮,放纸张在碎纸口机器没有反应。于是决定拆开维修,原本以为是进纸传感器脏了,擦擦就好了,谁知道拆开一看 ,传感器一组只剩下线了,接收头不见了,还以为掉进机子里面了,给机子做了一个大扫除,清理一番没有发现接收头。没有办法,只好买零件了,顺便把机子的随之部分仔细检查一番,该机碎纸部分用的基本都是铁齿轮。没有发现异常,于是进行了一下日常保养,加注润滑油。等了几天,配件到了,装机一切正常。

机器型号

特写

机器上盖全貌,右上角是三档切换开关,分别是关手动进纸和自动进纸

看看粉碎机里的碎屑

这是正常的传感器一部分,右边就是另一组传感器,接收机不见了只见两根线

正常的样子

不正常的部分

正面,这是从后面拍的

整机核心部分控制板

这是进纸传感器的位置

这是插头部分,总共四根线

这是碎纸机机械部分

整机就电机部分这个是塑料齿轮

电机部分齿轮特写

碎纸部分这是带动刀头的齿轮部分,真正的铁齿轮

细节部分

看看里面有多少纸屑。

网友A:
这个一般单位,金融体系办公用得多,单次进纸A4纸两张,多了电机会卡死,过载热保护要等待5分钟后使用

网友B:
想起了那个把纸屑拼凑回去的非洲电影

网友:
其实,不用整那个 传感器,直接上一个无锁的开关,想碎纸的时候按下开关,几秒后塞纸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起了那个把纸屑拼凑回去的非洲电影

我见过 某单位用的碎纸机,能把纸切成2毫米见方和纸沫子。。相拼出来,基本不太可能了。。。

网友:
碎纸机:我碎我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 某单位用的碎纸机,能把纸切成2毫米见方和纸沫子。。相拼出来,基本不太可能了。。。 ...

应该是保密要求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单位,金融体系办公用得多,单次进纸A4纸两张,多了电机会卡死,过载热保护要等待5分钟后使用 ...

办公室同款,实测十几张没问题,还带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起了那个把纸屑拼凑回去的非洲电影

那是电影,现在的碎纸机碎出来的纸都是很小很小的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电影,现在的碎纸机碎出来的纸都是很小很小的纸片!

那是以前的电影, 而且以前的碎纸机确实也就是纸条

网友:
进纸传感器

网友:
铁齿了就是好

网友(2021-11-18):
还是铁齿轮耐用啊

网友(2022-05-15):
传感器坏了,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2023-02-25):
齿轮组不错,可以diy很多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