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子曰:唯女子与锅难养也?

楼主(2021-09-15):
女子要是好养,也不用我操心养锅了。。。

传统是用猪油,即一块肥肉,边烧边擦;现在说是亚麻籽油(或者山茶油),不饱和脂肪酸越高,越容易形成致密氧化膜

我的锅之前没有正经养,碳化层不均匀,用猪油开了几次锅,效果不佳。

索性先用80#、再用120#砂纸沾水打磨,一张白纸好做文章。有人最后还用2000#砂纸,纯属变态。

沾水的作用是防止扬尘,也使得打磨效果更细腻。

露出铁的银灰本色后,洗净,迅速烧干,否则会以极快速度生锈。然后大火烧。

有说烧红的,有说烧热的,我感觉普通燃气灶要烧红可不容易。只是感觉底部有些发蓝就停止了,稍微凉一下开始擦油。同时大火烧。

油不要太多。否则烧干就不是膜了。我第一次就是太多,底部都凝固了。

擦的材料一开始用厨房纸,高温会焦,和油混在一起变成糊点。后来用纱布,比较合适。

重复数次后,锅底变黑(油脂碳化了),锅沿呈琥珀色(油烧干的颜色)。触感光滑,连水都粘不住。加热状态下,水滴分散成亮色小球滚动。。。自认为比较完美了。

可是几天之后:

碳化层很容易剥落。炒菜时锅铲扒拉,甚至手指用力抹一下都会有小黑粒剥离。

哪个步骤出问题?是继续正常用,让新的碳化层不断补充覆盖,还是推翻重来?
【补充】

露出灰白色的部分,油膜尚存。我泡水测试,没有生锈。看起来可以继续用,让新的油覆盖、碳化。

讲究一点则可以百洁布擦掉残留的黑色部分,再按开锅程序搞一遍吧

网友:
我要是你就换个新锅,这个旧的拿来烧汤

网友:
直接用带皮的肥油擦啊,你还用厨房纸或纱布?

网友:
哪有这么麻烦, 开锅是个以讹传讹的玄学.
我都是拿来直接炒菜, 油多放点, 来几个爆炒的菜就行了

网友:
我们这边是煮粥,我觉得不如买不粘锅省事

网友:
应该说,买口好锅是正经

网友:
做菜一定准备一口好炒锅 一把好厨刀 一块好砧板  可惜我都没有,主要是买不到物美价廉的真东西,一直在寻找,准备先入一口陆川铁锅 ,这是最主要的需求,另外两样可以不买。哪位坛友有物美价廉的真正的陆川铁锅推荐?

网友:
一般铁锅,炒菜的和炖菜做汤的分开就行了。也就是你家要有2口锅(大勺)。

网友:
用砂纸?!不是破坏了表面的某某涂层?

网友:
百洁布擦除表面的污垢,冲洗干净,大火烧热倒入适量花生油即可!炒完菜先用水泡软上面的残渣,然后用洗碗布泡一下水倒入适量洗洁精搓揉起泡清洗锅体,最后用水清洗干净即可!平时切忌用百洁布擦洗,否则又得重新保养!

网友:
这种锅只能炒菜,不能煮汤

网友A:
氽水对锅有什么影响?

网友B:
你这是钢构,还是铸铁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钢构,还是铸铁锅?

看颜色不像铸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氽水对锅有什么影响?

养好了无所谓的。全部覆盖致密碳化层后,煮、洗洁精,钢丝球都不怕了。

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用。之前有一口,是自然形成的“黑锅”,碳化层不但是油脂,还包含经年累月的各种食物残留。

其实也无妨的,吃烧烤的碳化物、苯并芘都比铁锅厉害多了。但我觉得不爽,遂空锅烧热,铲掉。造成部分薄弱处,不久后就漏了。。。

这是第二口,想好好养一下。

楼主:
更不像熟铁。我也搞不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颜色不像铸铁...

不是铸铁搞这个没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铸铁搞这个没用吧

不清楚,我只知道过去农村用的大铁锅都是铸铁的...

网友:
也就新时折腾一下 后面都懒得弄了。我刚买的时候开锅后是蓝色的。现在每次用完都得洗干净 洗也是用锅铲铲,把水烧干,不然就生锈,铲起一堆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