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捷WEBOX WE40电视盒拆解及改造散热与信号问题

楼主(2021-09-15):
泰捷WEBOX40电视盒拆解改造!!!
买回来使用半年后,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散热不好,二是WIFI信号不好
由于没钱装网络,或者说附近WIFI比较多,所以几年来一直蹭
拆机发现除了主芯片温度高,其他元件温度正常,而主芯片的散热是通过底壳的一小片金属片来完成,外壳没有散热孔,
这样的设计不合理,热量会从底部往上升,又到回主芯片或者其他元件,长时间使用造成温度越来越高。

解决办法
1:开散热孔,用风扇散热,可微型风扇非常贵,而且有噪音
2:增加散热器的重量和散热面积
最终选择办法2,现有的散热器,功放机里拆出来的

信号问题决定从天线下手,该机WIFI部分使用的天线是2.4G和5G的双频FPC贴片天线,增益低,决定更换成双频的玻璃钢天线,
本打算使用40厘米左右的天线,可机缘巧合很便宜买到了增益12DBI的,可就是长了些,
不过视觉冲击感很强,实际效果也确实不错,原来2格信号的那些WIFI,现在都是满格,换台也不卡了。
经过夏天这几个月的使用,完全可以不间断工作。详细见下图:

网友:
大炮打蚊子

网友:
简单粗暴,鸟枪换炮。

网友A:
一个风扇抵所有,定向天线比啥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风扇抵所有,定向天线比啥都好。

只能说你是有钱装网的人,不长期蹭网你不懂,定向天线对于固定点的信号还行,可对于要不断选择信号点,定向天线只能搞死人。还有风扇,白天没事,你如果三更半夜看电视就知道那酸爽了。

网友:
牛啊,这么长的天线,两条街的wifi都被你嚯嚯了,

网友:
这大杆子牛掰多了

网友:
太粗暴了!我这个外置风扇冬天可以拆。

网友:
用磁悬浮风扇呀,买那种支持PWM的就行,然后现在还有电压转PWM的芯片,几块钱一个,弄个NTC+电位器做个温控调速,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的,关键是套件像吹啥吹啥,路由器、机顶盒、小电脑都可以用

网友:
这个天线太牛了!!!

网友:
竟然用台子天线接口玩这个?

网友:
是大闹天宫里的金㧜棒。

网友(2022-01-06):
这是裸奔了?!

网友:
手里有个外贸盒子,不想裸奔,一直没找到好的散热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