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6k 这是啥缓存怎么设置开卡

楼主(2021-09-15):
求助者是哈缓存 怎么设置开卡

网友:
镁光的运存,容量一般与闪存容量一致

网友:
应该是要用这个版本开卡,SM2256_B95_FWP0705AB_MPP0704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7kJvxXK_-fYQ45vYtmFw
提取码:abuq

楼主:
怎么设置大神  谢谢

网友:
128G一般就128M吧  忙猜呗 就那么几个牌子和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