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行家高手评说一下这款麦科信手持示波器如何!

楼主(2021-09-15):
最近想入手一台示波器,网上看到一款“麦科信”的手持示波器,从指标上看很吸引人,懂行的或者用过的给指点一下,值得入手吗。100M的约3000元。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麦科信的便携式示波器算是做工非常不错的,,,价格也是,,可以跟普源比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科信的便携式示波器算是做工非常不错的,,,价格也是,,可以跟普源比肩 ...

性能指标真实吧,好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性能指标真实吧,好用吧?

性能指标是不虚标的,,当然,,价格也是不虚标的,,一分钱一分货嘛,,触屏功能在探头有强干扰的时候会跳,需要调节一下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指标是不虚标的,,当然,,价格也是不虚标的,,一分钱一分货嘛,,触屏功能在探头有强干扰的时候会 ...

谢谢回复,谢谢!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这家的,安卓系统用的感觉怪怪的,像安卓平板加了个虚拟示波器。实际功能基本都差不多,但是波形放大会失真,只用来出差。还没有F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这家的,安卓系统用的感觉怪怪的,像安卓平板加了个虚拟示波器。实际功能基本都差不多,但是波 ...

你说得很专业,我有点不懂,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这家的,安卓系统用的感觉怪怪的,像安卓平板加了个虚拟示波器。实际功能基本都差不多,但是波 ...

FFT功能一般都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T功能一般都有的吧

FFT功能是啥意思,能给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FT功能是啥意思,能给解释一下吗,谢谢!

快速傅里叶变换,,就是把时域变成频域的一种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这家的,安卓系统用的感觉怪怪的,像安卓平板加了个虚拟示波器。实际功能基本都差不多,但是波 ...

你说的“波形放大会失真”,意思是说这款手持的精度不如台式的好吗?我在犹豫是手持,还是台式,手持的贵,就是体积小,如果测试效果不如台式的,就没意义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傅里叶变换,,就是把时域变成频域的一种技术

谢谢,这个我还要学习一下可能会明白。

网友:
这个示波器体积并不小,便携是指有电池能户外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这家的,安卓系统用的感觉怪怪的,像安卓平板加了个虚拟示波器。实际功能基本都差不多,但是波 ...

这示波器安卓系统的?
如果是劝楼主别买!!!楼主你是买仪器,不是买玩具。还是妥妥的买个普元示波器吧。

网友:
之前 公司用过 周立功的ZDS2024B 价格高使用不错,和周立功的ZDS1104,价格便宜操作也还可以。现在公司用的普源,3000多,不好操作,可能用习惯也会好,界面也一般。麦科信 界面大操作也还可以,基本功能都有出差用,波形显示很差,放大波形就像放大图片一样。还有自己买的原子的示波器家里用用操作最蛋疼的但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傅里叶变换,,就是把时域变成频域的一种技术

你是一位行家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示波器安卓系统的?
如果是劝楼主别买!!!楼主你是买仪器,不是买玩具。 ...

就是安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示波器安卓系统的?
如果是劝楼主别买!!!楼主你是买仪器,不是买玩具。 ...

系统只是一个载体,,没什么关系的,,就像很多专业的仪器,,都是基于windows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示波器安卓系统的?
如果是劝楼主别买!!!楼主你是买仪器,不是买玩具。 ...

不知道你为什么看到安卓就有点怕??系统只是一个载体,,好不好在于它的调教优化
其次,,一些更加专业的仪器还用微软的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