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出一台七代i5的问题机器。

楼主(2021-09-16):
从咸鱼上捡来的。七代处理器,4g内存,120固态加上500级机械。首先屏幕有问题两边儿都有爱线,应该是屏幕轻微老化造成的。。有些白班屏幕基本能对付用,如果换的话就不合适了。还有就是显卡问题,据卖家说独立显卡如果用的话会蓝屏 集成的没有问成色还可以,电池也能用。1050块钱不包邮。买回来对付用什么都不修,不换是最划算的,如果换屏幕再修显卡就没有意义了。
需要的加微信13313336234走咸鱼交易。基本就是屏幕和显卡问题,可以对付用。

网友A:
没钱买咋破?

网友B:
哈,这显卡真不如直接屏蔽了,3D无力,解码还不如核显,所以坏了其实是不碍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这显卡真不如直接屏蔽了,3D无力,解码还不如核显,所以坏了其实是不碍事的 ...

带2g的显存,能省下内存,笔记本视频解码一般用的是核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钱买咋破?

花呗,借呗,还有卖肾。

楼主:
奇葩的玩意儿,买下来玩玩,有人要就分享出。

网友:
楼主是个实在人

网友D:
主要问题1050还不包邮首个问题机   感觉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2g的显存,能省下内存,笔记本视频解码一般用的是核显

哈,除了上4K显示器,非3D应用核显用不了多少显存的,而且根据我见过的笔记本电脑情况,在一般显示的时候是靠核显而独显是不会介入的,那2G显存帮不上忙矣……当然,如果只有4G内存,按照现在的应用状况,有没有独显恐怕内存都是捉急了
独显还正常的情况下,说到底还是独显是否满足需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例如偶的联想L440如果开了独显,CPU是很难跑满功耗的,估计主板设计的时候CPU+独显的总功耗锁了,GT710M性能也弱鸡,于是偶就更加坚定直接把独显关了,哈哈

网友:
处理器可以

网友:
我之前有台华硕amd本显卡装上就蓝屏,微软更新的和官网驱动都试过,更新BIOS解决.

网友E:
7带屏幕能老化?那我的二代都该丢了,还用的好好的,哈哈,这种指不定哪天就彻底灭火了,不是应该直接砍中间一刀吗

网友F:
这个能加内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呗,借呗,还有卖肾。

那你咋还不卖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1050还不包邮首个问题机   感觉不划算

是好的,这个价格拿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除了上4K显示器,非3D应用核显用不了多少显存的,而且根据我见过的笔记本电脑情况,在一般显示的时候 ...

710是三代机器才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7带屏幕能老化?那我的二代都该丢了,还用的好好的,哈哈,这种指不定哪天就彻底灭火了,不是应该直接砍中 ...

屏幕老化正常情况这种一般两边儿出这种情况呢就叫屏幕老化,还有边角发白的,都是亮度很高的屏也统一叫老化。 一种现象和时间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能加内存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加内存的。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四级应该是板载,不可能没有曹

楼主:
大家看看热闹吧,没事儿,上传个奇葩点儿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