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MHDD怎么下载?家里一个硬盘需要测试

楼主(2021-09-16):
家里一个硬盘需要测试,不知道怎么下载,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随便做个pe,工具箱里都有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一般PE里面都带了

网友B:
MHDD要DOS下运行,你下载了,WIN下面也不好运行。我下载的是通用PE,安装在系统里,开机选择PE系统,再选择纯DOS,就能使用了。

网友:
大白菜pe应该就内置了

网友:
MHDD操作要麻烦些,你不妨试试Victoria hhb 5.35

网友C:
it天空里的油漆桶不错

网友D:
MHDD操作要麻烦些,你不妨试试Victoria HDD 5.35,就像是windows版的MHDD

楼主:
引用 网友D:
MHDD操作要麻烦些,你不妨试试Victoria HDD 5.35,就像是windows版的MHDD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做个pe,工具箱里都有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MHDD怎么下载?http://hddguru.com/software/2005.10.02-MHDD/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HDD要DOS下运行,你下载了,WIN下面也不好运行。我下载的是通用PE,安装在系统里,开机选择PE系统,再选择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天空里的油漆桶不错

谢谢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MHDD操作要麻烦些,你不妨试试Victoria HDD 5.35,就像是windows版的MHDD

请问有没有详细使用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详细使用方法?

没,你需要自己摸索,我能告诉你的也就是测试/维修中右下角的4个缺陷检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你需要自己摸索,我能告诉你的也就是测试/维修中右下角的4个缺陷检测操作。 ...

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