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变双电源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9-16):
用proteus仿真如下图片时,如果电池使用电池,能得到如图片一样结果 ,但如果用 dc+12和ground的话,就得不到正确结果,

补充2张图片

网友A:
我不太理解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单电源变双电源,,你可以用电阻分压运放+三极管来扩流解决

网友:
仿真软件里电源组件的一个级,默认是接到GND。把电路图中的GND删除就行了。

网友:
地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理解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单电源变双电源,,你可以用电阻分压运放+三极管来扩流解决 ...

就是希望产生双电源驱动运放。已补充图片。

网友:
这是哪抄来的野鸡电路?拿反相器来产生中点电压?你要有示波器和现成零件你自己去试试,不是电压甩到爹妈都不认识就是直接烧片子

网友:
所谓gnd,只是人为指定的一个电压公共参考点,这个点的相对电压电平值定义为0V,这样整个电路的任意点的绝对电压值都能转变为相对电压值,方便设计和计算。理论上可以把任何一点规定为参考点而不影响电路的正常运行。但当电路含有复杂交流通路时,选错参考点会让你面临极为复杂的计算,像路由器,如果选高频功率输出端为参考点,那么电路的工作状态就是几十上百个没有解析解的微分方程组。
为了尽可能的简化计算,参考点选择一般有这些原则:
1,能吸收并通过较大功率
2,吸收功率时,该点相对电源的电压几乎不会变化
3,非常低的直流阻抗和交流阻抗
4,与不同级或不同功能模块都有相关联,最好是各级的电流交汇点
5,不同级或功能模块可以选不同参考点,而同一模块内只能有1个参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理解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单电源变双电源,,你可以用电阻分压运放+三极管来扩流解决 ...

这个办法才是最简单有效的

网友:
见过用7404来产生双电源的,不过都是给LCD供电,5ma级的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