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全新松下EZ7421,发现点小瑕疵

楼主(2021-09-16):
7421手柄折叠关节处,左右轻轻晃动是不是都会有些松动?还有夹头的锁套转起来也有点舞者的姿态,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总体来说这个价格好像就稍微有点对不起观众啊,哈哈哈!牧田的012和022关节部分就很紧致,给人很踏实的感觉,夹头套也还是基本和夹头同心

网友A:
看不顺眼就住我这扔,我白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顺眼就住我这扔,我白捡

来,接住

网友B:
是的,我的7421也是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不过,这个小瑕疵不影响工具使用,不用太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的7421也是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不过,这个小瑕疵不影响工具使用,不用太在意了。 ...

好的好的!谢谢开导!哈哈哈

网友C:
二手翻新机 或瑕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手翻新机 或瑕疵机

你也有EZ7421?  没有松动?

网友:
国内太多这些二手翻新机了
米沃奇就是例子
淘宝卖的都是翻新的 (说得好听叫美行 水货)
无刷电机是山寨的 转子没有动平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也有EZ7421?  没有松动?

没有啊 用了一年多 都没松 夹头也不晃  你确定你渠道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翻新机 或瑕疵机

我觉得你还是上视频吧...这么说是想让我们睡不好觉?哈哈哈!等你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翻新机 或瑕疵机

兄弟!我觉得你没有7421,你发那些贴....真没哪里看出来你有那玩意儿,上视频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 用了一年多 都没松 夹头也不晃  你确定你渠道没问题?

都会松动,因为折叠处是钢珠和钢片凹槽契合的   有旷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觉得你没有7421,你发那些贴....真没哪里看出来你有那玩意儿,上视频把 ...

我手上有红色版和黑金版    都有一点点松动   是正常范围的

一定要做比较的话   红色松动确实比黑金的少一点点  0.5毫米的感觉    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是的,我和朋友在日亚上买了三把都是这样,这个地方的设计和牧田不同,所以原厂出来肯定有虚位,除非自己改,说原厂出来没虚位的,要么根本就是没有,要么就只是想让大家认为他独特,其实是心里扭曲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和朋友在日亚上买了三把都是这样,这个地方的设计和牧田不同,所以原厂出来肯定有虚位,除非自己改 ...

那我运气真好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运气真好 哈哈

哈哈,别自欺欺人了,上视频说服我们,我敢打赌,你买不起7421,哈哈,赌5块钱!

楼主(2021-10-17):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红色版和黑金版    都有一点点松动   是正常范围的

一定要做比较的话   红色松动确实比黑金的 ...

您好兄弟,
EZ7421拧螺丝的时候,比如3MM自攻螺丝拧木头上,前段几牙没太大负载时正常,在负载慢慢变大时,会有一个瞬间卡顿的现象,瞬间跳过这个卡顿后又正常旋转,是否正常?两把都有这样的情况。兄台的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盼复!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兄弟,
EZ7421拧螺丝的时候,比如3MM自攻螺丝拧木头上,前段几牙没太大负载时正常,在负载慢慢变大时 ...

手头暂时找不到自攻螺丝   只有3MM*40MM干壁钉

用9档无论高低速   一拧到底至自停   没有卡顿

你这情况我不大明白 最好能有视频帮助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暂时找不到自攻螺丝   只有3MM*40MM干壁钉

用9档无论高低速   一拧到底至自停   没有卡顿

行,我给你拍个视频,但是你要发现这个现象,必须在锁的时候要反转以下或者先松一颗螺丝,然后再锁进去!你就会发现了,请看视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5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暂时找不到自攻螺丝   只有3MM*40MM干壁钉

用9档无论高低速   一拧到底至自停   没有卡顿

这个感觉就好像就是,负载慢慢增大的时候,电批好像检测到扭力提升,保护会介入以下,咔一下,但瞬间又跳过,然后又正常的再把螺丝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