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8P怎么不能刷入TWRP了?

楼主(2021-09-16):
红米N8P怎么不能刷入TWRP了?成功刷入后就不能进入系统了,在TWRP上显示没有系统
以前在MIUI11的时候成功过,在升级12的时候变成砖头了!线刷12后好像就这样了。TWRP没有刷错,过程和方法也正确,就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我问过无心BOY,他也没有弄明白

网友:
你是线刷TWRP吗?

网友A:
我红米note5试过,就算成功刷入,都不明白什么原因,卡刷包竟然会覆盖掉。我还想把系统降回安卓7或者8

网友B:
联发科的twrp所有教程应该都让你刷上之后关闭avb吧

网友C:
看你底包是安卓10的还是安卓11的   安卓11的别搞了

网友D:
我在用橙狐REC,主要是支持ota升级挺不错的

楼主:
是呀!解锁后在FAS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橙狐REC,主要是支持ota升级挺不错的

我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包没有下载,不懂!下载的是无心BO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底包是安卓10的还是安卓11的   安卓11的别搞了

嗯!以前不知道!后来发现了,也没有刷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发科的twrp所有教程应该都让你刷上之后关闭avb吧

我也不太明白!后来把那个脚本用文档方式打开后看到多一条命令的,就是这个AVB吧?这个没错呀!无心BOY也没有弄明白,好像以前手机没有深度刷机以前可以刷的,ROOT也正常,后来升级的时候没有恢复官方就不能线刷了,当时自己还不知道深度刷机!联发科的好久以前刷过,都忘记了!现在还要绕过联发科存储身份认证反正自己这次刷的是挺费劲!一半的时候出错,也可以进入系统,只是BL也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红米note5试过,就算成功刷入,都不明白什么原因,卡刷包竟然会覆盖掉。我还想把系统降回安卓7或者8
...

降级我都是线刷的!反正联发科的不如以前好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呀!解锁后在FAST模式

TWRP有很多安卓版本。你升级MIUI12系统恐怕得找相应的TWRP。N8P我刷过TWRP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WRP有很多安卓版本。你升级MIUI12系统恐怕得找相应的TWRP。N8P我刷过TWRP是可以使用的。 ...

是的!我升级到12的时候就是刷的安卓10的,现在用的是安卓9的!这个没有错呀,以前刷错了也不变砖的,刷错了就进不了REC,可以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