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可以用可调电源替代笔记本适配器吗

楼主(2021-09-16):
有一台暗影精灵7P,适配器是19.6伏330瓦电流是16.8A,太重了不方便携带。原装适配器放学校,淘宝所谓的台达适配器真假难辨,买一台最大30伏20A的可调电源放到家里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维修笔记本都是用可调电源

网友:
可行 但这个功率级别的可调体积上是没优势的

网友:
直接买个联想20V 或戴尔19V电源,换个直流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流算比较大了,可调电源也得很大了吧?

网友A:
1、不方便
2、容易出问题,比如把极性搞反了,电压调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方便
2、容易出问题,比如把极性搞反了,电压调高了

补充一点:3:转换效率低,,你可能需要多交电费

网友:
电压电流满足要求理论上是可以的,似乎暗影有电源识别,功率一定要足。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B:
从暗影精灵4开始,可调电源插上就识别不到了,不止hp的 2019款y7000以后也必须原装适配器,不然你买的也只是个可调电源 并不能当适配器用

网友:
能但是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暗影精灵4开始,可调电源插上就识别不到了,不止hp的 2019款y7000以后也必须原装适配器,不然你买的也只 ...

谢谢你,买不到 原装 的,不知道怎么替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买不到 原装 的,不知道怎么替代

给我说一下机器型号配置,我给你问问售后的货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我说一下机器型号配置,我给你问问售后的货源

太感谢了,型号是惠普暗影精灵 7 Plus(i7-11800H、32GB、2TB SSD、RTX3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