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比思尼BK0724 (BK-T-01Q)充电器

楼主(2021-09-16):
说是拆吧,其实不是我拆的,是老天爷拆的,怎么说呢,今天刚上班,办公室的同事就拿来个啥东西说让我拆零件用,拿过来就是两半儿,仔细看才看出来是个充电器,老天已经拆好了,省得我拆了,下边就看照片说话吧。

(测试结果在这里--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主观臆断--简单测试一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526-1-1.html
17楼的朋友说,那个配重块是散热片,我还真没见过这种散热片,没有导热硅脂或胶,中间隔了一层海棉,海棉上没压痕,说明中间还有空气缝隙,谁见过这样的散热片,请讲一下原理,谢谢!
拿来的时候就是开的,两半儿

这边有配重(糊弄人用的,让你觉得变压器厉害),掂掂按份量说应该是铁的,单位没磁铁,没法测试

线路板没螺丝

就用一点热熔胶固定

合上看看外观

把板子取下

背面,看着不是普通5V的,有快充功能,但不知道是何种协议,按标识看只能9V快充,好像没有12V

整流芯片

高压侧电源管理芯片,按标识没查到资料

HC7705A 同步整流

hc6602q
QC3.0快充IC  按资料上说应该有12V,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标识出来

431稳压管

A7二极管

pc817光耦

在一起合影

合上整体看一下

摔得不轻啊

就到这吧,没啥可看的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关键能出9伏吗?我有一款同型号简配版,输出正常,但是旁边的收音机干扰严重。正品就没这种问题

网友:
山寨货色充电器哈哈哈

网友:
这个样子估计输出到不了18w

网友:
感觉有点不靠谱

网友:
感觉山寨中的山寨。。

网友A:
变压器有个脚脱焊了

网友:
这种充电头感觉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有个脚脱焊了

又看一遍没发现呀  你说的那个可能是USB的外壳焊脚

网友:
这个应该不敢用吧

网友:
这个用起来应该还是比较危险

网友:
比较山寨的,拆件用

网友:
没啥不好意思的,主要系统现在不能筛选发新帖的老铁了

网友:
这充电器外形像是仿水果的,但设计和做工太差了点

网友:
现在原装的充电器也是这样子,厂家定制吧

网友:
哎,怎么说你,人家贴片还起到散热功能,这种充电器发热大,铁片正好散热,人家那是散热片,只是散热片用料足厚实,你就认为是配重

网友:
没写12v肯定是没有的,猜测高频变压器功率限制,所以限制了输出12v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山寨的VIVO早期的X系列充电器,平时叫的仿货。PCB上的型号VX7QC3是VIVO X7 QC快充。至于18W已经是恒成微这个主芯片和同步整流芯片的极限了。用料是省得不能再省了,自己用还是不要用这样的充电器,非常容易放烟花。

网友:
本着节省用料出产品,这个算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