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TP-LINK双频千兆AC2600路由器,型号TL-WDR8661易展版

楼主(2021-09-16):
萌新没有M币  又把前不久拆的路由器拿来补几张照片看看有没有大佬给点分了。路由器购于天猫旗舰店,快一年的时候偶尔发现给孩子玩的手机会搜不到无线信号,不过等等又好了  就没当回事。后来发现搜不到信号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登录路由器后台一看连接设备数量就两三个,家里有点2.4G的无线只能设备  一般连接数量都是十几个,再一看果然2.4G的设备全没了。然后重启了下,连接正常了  ,后面就问了旗舰店客服(这时候已经过了一年)   客服先让更新固件,看了是新的。说可能是信号干扰   让信号改1  6  11试试,然后就改了看,隔几天又发现了,客服继续让改,这三个信道全试一遍,一遍换下来毛用没有,客服就让修了,我就说这个是质保期内出的问题  但确定有问题问客服的时候刚过了质保期(质保期一年),还能不能保修了  客服当然说不能了,给了个厂家售后让问了看看,然后打厂家电话一样不行只能有偿维修,维修费用大概是新机的70%,我就无语了  还修毛线。自己拆开看看,一番寻找找到两螺丝,图上贴纸两个破洞处

拆了螺丝还不行,那就开撬,撬完这样子   一圈卡扣

后补的图,电路板右上角三个固态电容是后换的

芯片什么的也不懂  来两照片。菜鸟一个也不会修,百度大法看下来发现有人无线信号没有是电容鼓了,换了电容正常,也看到有人说电容不良无线信号会不稳定,反正不会修  电容拆下来量一下发现有一个容量偏小,标称470微法,量了420多微法 ,刚好有几个同型号的固态电容,干脆全换了。然后盖子放上面也没装,通电试了一个多星期没发现2.4G信号消失,也不知道算不算修好了。就这样了补个正面图

这几个是原来的电容

补充内容 (2021-10-15 16:08):
2021 10.15补充,换电容,加散热片都没有用 有没有大佬认识这上面2.4G的电源芯片是哪个不,想最后再换个电源芯片试下,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A:
我的水星路由器也这个操行,更新了固件好了些,但是还是5g信号经常出不来,因为太低端了,都懒得修了~~~~那个三四年了把,回头换换电容看看

网友B:
8个天线,信号都有放大器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天线,信号都有放大器支持吧?

不懂那些,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水星路由器也这个操行,更新了固件好了些,但是还是5g信号经常出不来,因为太低端了,都懒得修了~~~~那 ...

可以试试看,管不管用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8个天线,信号都有放大器支持吧?

没有,,,缩的很呢

网友C:
陆续淘了几个AC9,都超好用,由于K2只有百兆,买回来修好又卖了。。
然后移动送的光猫只有百兆,淘了一个贝尔金自带双频WiFi的千兆。。每天半夜3点自动重启。
弄几个散热片贴在无线四方芯片上,散热好,自然无线就不容易卡死了。

网友D:
这种外壳我觉得是最难看的 占用空间大外观也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外壳我觉得是最难看的 占用空间大外观也丑

搞得像个外星科技似的,俗气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陆续淘了几个AC9,都超好用,由于K2只有百兆,买回来修好又卖了。。
然后移动送的光猫只有百兆,淘了 ...

没有散热片,看来需要备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外壳我觉得是最难看的 占用空间大外观也丑

确实不好  还是觉得方块的正常点

楼主:
今天又发现2.4G信号没了,看来并不是电容的锅,有大佬知道还有什么可能性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发现2.4G信号没了,看来并不是电容的锅,有大佬知道还有什么可能性吗 ...

后面的MLCC电容也不行了,,一样加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MLCC电容也不行了,,一样加固态电容

不知道在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MLCC电容也不行了,,一样加固态电容

小白不知道在哪啊  ,除了这三个电容其他全是贴片了   不知道换哪个了   后面准备给芯片加上散热片看看

网友F:
散热问题,加上散热片,甚至加个小风扇应该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热问题,加上散热片,甚至加个小风扇应该就没事了。

好的谢谢

网友(2022-12-09):
寿命到了,该埋就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