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饿死电池组的办法

楼主(2021-09-16):
有些电动车的充电器,在输出端接入了一个可控硅作为保护。在不接电池的时候没有输出,容易误判是充电器的故障,而且这一类的充电器,对于长期不用的电池输出电压过低的情况下,因为电池电压不足以让可控硅导通,所以接上给电池充电也是白搭。我近期就遇到过一粒这样的故障。

盆友的车子买回来就没骑过(不会骑单车)所以电池饿晕了,打开电门什么反应也没有,让他首先给电池充电,这样充了几天后,还是没解决,检查充电器发现了可控硅的保护。再测电池电压,48伏的电池剩了20伏。估计是饿死了。把电池拿回家用自己改装的48伏电源充电,首先不敢太猛,输出调到36伏,因为我的开关电源功率比较大有400W,怕充坏掉,在短暂输出达到300W以后电池电压慢慢回复到36伏,一看有戏,慢慢调整输出电压一伏一伏的调高,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后电池电压恢复到48伏,换上原装充电器,绿灯正常跳转变红,第二天正常转绿灯,装车后出去转了几圈,车子修复。没有测试里程太费时间也太累,反正几十公里还是能跑的。但肯定容量有损耗。

市面上的充电器一般都是3842的反激电源,空载损耗很小只有3W不到,自带恒流功能,如果没有可控硅,就算在电池饿死的情况下也是能充电的。经历了这样的折腾之后,我有点怀疑这样的设计是否有点画蛇添足了?这也是我分享这个案例的原因吧。

网友A:
铅蓄电池饿死还能救
锂电单纯欠压到保护板保护,也还能救
锂电0压,救不了,就算救回来,整串电压不均衡,不耐用,还危险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设计的话,贸然冲饿死电池容易损坏充电器,因为电流非常大,我有点充电器就是这样损坏的

网友C:
有个12v电瓶,用14.8接上去充电流10ma,是不是断板废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12v电瓶,用14.8接上去充电流10ma,是不是断板废掉了?

12V铅酸,这个表现,确定表没问题的话,估计是干涸或断格(铅骨架与极板断裂分离)了。。

网友:
楼主把你的电源增加电流调节功能,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12v电瓶,用14.8接上去充电流10ma,是不是断板废掉了?

液体干掉了?

网友:
48V充电器已经超过36V的安全电压了,估计有一点是为了安全吧,预防人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蓄电池饿死还能救
锂电单纯欠压到保护板保护,也还能救
锂电0压,救不了,就算救回来,整串电压不均衡, ...

之前我的滑板车也是做好半年一直吃灰,饿死的,也用这个办法修复了,修复后实测过容量,单体从15安时掉到10-12安时,后来花了2小时跑了下里程,跑了44公里电没跑完,实在顶不住了放弃测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设计的话,贸然冲饿死电池容易损坏充电器,因为电流非常大,我有点充电器就是这样损坏的 ...

我在帖子里说过了,3842这一类的充电器都是反激的电源,自带恒流功能。所以电流不可能大。

楼主: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来说饿死的电池,不管是三元还是铁锂,还是有机会救回来的,但最怕的就是过放电之后的反充,铁定废掉。而一般成品电池都是带了保护板的,电压过低直接断电。所以救活的机会很大。最怕的就是电池裸奔还要测试里程极限,我就因为这个干废了一组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设计的话,贸然冲饿死电池容易损坏充电器,因为电流非常大,我有点充电器就是这样损坏的 ...

铅酸电池充电器前段充电都是恒流的,怎么会电流变大啊?

网友(2023-06-07):
引用 网友A:
铅蓄电池饿死还能救
锂电单纯欠压到保护板保护,也还能救
锂电0压,救不了,就算救回来,整串电压不均衡, ...

这是为什么求教

网友(2023-11-19):
之前电动车长时间没骑,电池亏电了,原装充电器充不进,后来买个36V的,可以充,然后再用原装的48V充,成功复活

网友:
36伏才是安全电压,48V的充电器为了安全起见可以理解。

网友:
救回来后容量会有一定的下降

网友:
容量下降,内阻增大,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