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个不同型号的可调电源可串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1-09-16):
以前为了充48v电池,我串联两个可调电源,一个线性30v3a的,一个黑武士前级用的惠普开关电源的30v7.5a
电池最大54.6左右,充电最大以小的那款3a计,当时这样操作没出任何问题,就是不知是侥幸还是本身就正常的。
那么一般可调电源,包括什么线性专业的,黑武士这类降压型的,还有很多升降压模块组的
各种混搭 比如我想大电流,就找两个可调并联到10多A使用,想要高电压就串联最多到60v
那么这样做有隐患?如果有的话)或者需要注意什么呢?请老铁们讨论下呢

盗图光荣————@8139 @qrut

网友A:
串联一般问题不大,并联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般问题不大,并联就算了

此话怎讲呢?

网友:
并联要求电源规格一样,而且得加均流电阻和防反二极管,要不然意义不大

网友B:
常用开关电源都是电压反馈的
串联开关电源,两个电路不会相互反馈,因为电流变化相同,反馈电压也相同,两者会同步增减输出。
并联开关电源,如果二者输出电压不同,电流就不均,a电压高,但被b拉低,a会尝试继续增加输出,b发现电压过高会减少输出,最终结果相当于b断开了,失去了负载均衡的意义。但万事都有多面性,我见过利用多路并联,降低部分路电压输出,让剩余路工作,提高轻负载下电源整体效率的专利

楼主如果是无倒灌的可调电源,并联没有问题,调节输出电压一致即可

网友C:
这不挺明白的吗,并联注意一下端电压要尽量一致,通电断电要同步~

网友:
注意别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开关电源都是电压反馈的
串联开关电源,两个电路不会相互反馈,因为电流变化相同,反馈电压也相同,两 ...

就是说可以并联吗?

网友D:
电源只要外壳不共地,既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妇联(复联)没问题的电压是串联总和,电流取出力最小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挺明白的吗,并联注意一下端电压要尽量一致,通电断电要同步~

一般就充下电啥的,
先把并联或者串联的线路接好,再通电就行了哇

楼主:
充下电池啥的,串并联都不会共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只要外壳不共地,既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妇联(复联)没问题的电压是串联总和,电流取出力最小的那个 ...

跟我想的一样
不存在共地的,都是塑料壳子

网友E:
打开电池盒,都调成13.8v。一次充电个,两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电池盒,都调成13.8v。一次充电个,两次就OK了

啥?48v的电池跟13.8的有啥关系呢

网友F:
串联倒是搞过,并联需同步电压,难度太大,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倒是搞过,并联需同步电压,难度太大,不好搞

啊?不是正对正,负对负,接上负载,充电就完事儿的事儿么
???

网友:
串联可以,搞过-48v的电源。并联意义不大,不如想办法提高电源的输出功率

网友:
串联可以的

网友:
可调电源串联试过,并联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不是正对正,负对负,接上负载,充电就完事儿的事儿么
???

举个夸张的栗子,你想12V电瓶和6V电瓶并联会发生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