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无线充电宝坏了,有个芯片发烫,标号EUE

楼主(2021-09-16):
底部塑料片是黏上上,拆下,拧掉两个螺丝
一推整体就出来了,狠好拆
电芯4v
无输出,电量灯按下激活按钮也不显示
typec输入的时候电流大,应该是里面短路了,type-c背面的芯片滚烫 标号eue不知道什么芯片求维修思路

网友:
稳压管,直接拆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