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工具箱反而更占空间

楼主(2021-09-16):
在论坛中了毒买了2组牧田堆叠工具箱,
实在太占地方了,
就本地出掉一组,
发现里面的拿出来没多少东西,
不用箱子反而省很多空间,
收纳真是个伪命题啊,
不买那个瘾勾着,买了卖掉损失点钱也算超脱了,
我用过其他国产工具箱又便宜,
还能当凳子坐,
牧田的太贵有点不敢坐。
出去带工具箱是不可能的除非开车,
我觉得出去还是带工具包方便些
当买了工具不用,
考虑收纳本来就误入歧途了吧,
工具就是要不断用吧

网友A:
收纳的目的是保护和方便携带吧,并不是节省空间,真的节省空间就买孔板挂墙上呗

网友:
我现在考虑的是那种加厚的堆叠箱,几个叠一起能当个小平台,比梯子站着舒服,也稳,用箱子确实会更占地方,只有出门的时候才装箱子里,箱子都是不要内衬的,这样能多装点,至于外观磨损,就无所谓了,反正电锤就是吃灰的机器

网友:
用箱子,在店里取出和放回都要花掉额外的时间,反正我在店里就是直接放架子上的,电池拔下来,用的时候拿起就能工作,

网友:
箱子适合抚摸用。

网友:
箱子不是为了让你放东西用的,是为了让客户看着觉得你专业用的

网友B:
我是抚摸党,家里堆叠箱占了一面墙,其实不如架子方便,但是架子上落灰。
另外我箱子里塞的太满,有时候工具拿出来就塞不回去了

网友C:
从短电池的改造就能看出,这个坛子里大部份人工具都不是拿来干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短电池的改造就能看出,这个坛子里大部份人工具都不是拿来干活的,

wu130改短电池,高速档就废了,因为18350电池没有能满足高速档功率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纳的目的是保护和方便携带吧,并不是节省空间,真的节省空间就买孔板挂墙上呗 ...

孔板我也有,挂墙上也只为好看好找,放不了多少东西,放电动工具的话要省空间,直接找个很大周转箱或纸箱,这么堆里面,能省很多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抚摸党,家里堆叠箱占了一面墙,其实不如架子方便,但是架子上落灰。
另外我箱子里塞的太满,有时候工 ...

箱子多了也麻烦,一些小配件放哪个箱子里每次都要找,挺费时间的,总不能每个要用的工具都把配件配齐放一起。

网友:
不出门用孔板挂起来直接

网友:
出去干活就是一个18L 油桶,韧性好,又轻便,转的工具还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箱子多了也麻烦,一些小配件放哪个箱子里每次都要找,挺费时间的,总不能每个要用的工具都把配件配齐放一 ...

小配件比如批头钻头套筒这些都放到一个堆叠箱里放在手边

网友D:
买了四个这种带轮子的大容量箱子,装的工具还是挺多的,还可以当凳子用

网友:
包包实用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四个这种带轮子的大容量箱子,装的工具还是挺多的,还可以当凳子用

...

这个看着不错,不知道性价比如何,我是工具包或工具箱,电动车还能带个小行李车,这样下车就拖着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了四个这种带轮子的大容量箱子,装的工具还是挺多的,还可以当凳子用

...

啥箱子,淘宝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箱子,淘宝没搜到

这箱子找到也不会便宜,博世有款400多,只有遇到机会才能买到便宜的

网友:
手上有3个大有堆叠箱,flex 标的,前几天咸鱼看见新出的堆叠箱带套盒和四个小箱子,看了下尺寸差不多,想着是能叠到一起,结果到手一看,差点吐血,换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