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asm1153e+sm2246xt+15131,USB3.0写入掉盘

楼主(2021-09-16):
最近做了个asm1153e+2246xt+15131双贴的U盘,跑完RDT再开卡的,但是插USB3.0口写入会掉盘,2.0口都正常,查了下说可能是UASP的锅,想问下各位大神,有办法处理吗?

网友:
温度太高也会掉盘

网友A:
你换个1153e的固件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供电不稳导致的掉盘

网友:
拍板子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1153e的固件看看

换了不支持UASP的固件,不掉盘了;但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在4代i7台机上使用正常,能稳定320M写入,在11代i5的游戏本上,速度飘忽不定,而且过不了跑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