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无线充电器充不了电,充几秒钟就跳了,过一会又充,反复,指示灯...

楼主(2021-09-16):
小米无线充电器充不了电,充几秒钟就跳了,过一会又充,反复,指示灯一直闪烁

楼主:
有懂的大神知道啥原因吗

网友A:
换新解决问题

网友:
电芯,或是MOS管电路有问题。一般来说,电芯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

拆出来检查呗

网友:
看看是不是热保护了

楼主:
是有一次我从50厘米左右的床上摔下来之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解决问题

想着没用几次,看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