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吐槽一下~拆个睿德RD1201500(12V)电源适配器,通过五级能效,CCC认证

楼主(2021-09-16):
电源铭牌,通过五级能效,CCC认证,输出12V1.5A,所谓的睿德大厂货,现在看上去还正常

砸开,先看高压部分,四个整流二极管,一个共模电感?保险丝是3.15A250V,NTC…直接用根光身线连起来,无语,高压滤波电容是400V33uf,国产

低压部分:两个25V680uf并联滤波,还有个电感,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没毛病

但是…你这CCC认证怎么过的?连个安规Y电容都能缩配?背面电路板也没有贴片的啊,大厂做出来的东西居然连安全都保证不了?

附上一个坏的电源电源适配器板子,最起码人家有Y电容

总之,极其无语

楼主:
如果自行添加个Y电容是否可行?各位大佬赐教一下

网友A:
没有GND, 无需要Y电容,

网友B:
过3C认证的时候送检的是满血版,,啥都有,,生产的时候就是阉割版了,,NTC能缩就缩,,Y电容漏了就真的是不够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ND, 无需要Y电容,

那其他大厂电源适配器有Y电容,请问为什么呢?输出口是5521DC口,路由器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3C认证的时候送检的是满血版,,啥都有,,生产的时候就是阉割版了,,NTC能缩就缩,,Y电容漏了就真的是 ...

所以说CCC就是做个样子?但是我看其他大厂电源适配器都是有这个Y电容喔,输出口都是5521DC口,插路由器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说CCC就是做个样子?但是我看其他大厂电源适配器都是有这个Y电容喔,输出口都是5521DC口,插路由器那 ...

CCC 是强制质量认证,,国内的都是必须要做这个认证,,要不然不给你上市卖的,,一般大厂送检什么样卖也什么样
有些厂子为了省一点物料费就扣一点,也属实正常,,Y电容加也好,不加也罢,,反正都是能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说CCC就是做个样子?但是我看其他大厂电源适配器都是有这个Y电容喔,输出口都是5521DC口,插路由器那 ...

3C认证是底线,不代表质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C认证是底线,不代表质量。

说得对, 很多RMB上去,ccc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其他大厂电源适配器有Y电容,请问为什么呢?输出口是5521DC口,路由器那种 ...

有的是跨接到变压器两端 地的,噪音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C 是强制质量认证,,国内的都是必须要做这个认证,,要不然不给你上市卖的,,一般大厂送检什么样卖也 ...

不过感觉都是不安全,毕竟这个是安规电容,有好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 很多RMB上去,ccc下来

你知道的太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C 是强制质量认证,,国内的都是必须要做这个认证,,要不然不给你上市卖的,,一般大厂送检什么样卖也 ...

自己加个上去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感觉都是不安全,毕竟这个是安规电容,有好过没有

你要是想要安全的电源的话,,这边建议你买医疗级的电源,,三层隔离设计,,保证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加个上去行不行?

行的啊,,,,,,,,坏的电源上面直接拆过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C 是强制质量认证,,国内的都是必须要做这个认证,,要不然不给你上市卖的,,一般大厂送检什么样卖也 ...

这里说错了,,3C认证指的是中国强制产品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想要安全的电源的话,,这边建议你买医疗级的电源,,三层隔离设计,,保证安全 ...

最起码Y电容这种东西都要有吧,要求我也不高,有就行了

网友:
还不错呀,一看就是大厂出来的货,应该能正常使用,有很多还不如这个呢。
如果要一百分才是合格,那要求就太高了。

网友:
3c认证的板子和实际销售板子不一样,一般人也看不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