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年前闲鱼买的一些太阳能板子,日晒雨淋老化了。

楼主(2021-09-16):
发现发电量一年比一年差,今天跑上楼顶去检查。全都灰蒙蒙了水洗了它就变清,一旦干了又灰了。6v5w的太阳能,现在实际发电估计不到3w:sweat: 我刮了一下,是整一个面板都已经老化变成粉状了,打磨也没用的了。各位有啥办法让他一直保持光亮?

楼主:
未成年的 节能灯拆开看看,未满18

不违规,这层拆东西。

灯泡

04年的,还未成年呢

螺口已经掉了,因为塑料老化,卡不住了

掰开,里面也掉线了

螺口,灌树脂的

底部树脂+焊锡,这种灯头现在见不到了,好像是e26吧。现在e27都是螺钉

打开镇流器

很简单的结构,没什么变化

翻开背面,单面板

灯丝引脚也脱焊了

补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引脚已经断了

留下灯头吧,以后DIY能用

剩下的有害垃圾去吧。未成年就夭折了

网友:
老化了没办法,要想变光亮买光油喷下试试,是一种透明的保护漆,喷的时候必须干燥。不能保证一定好使。

网友:
热风枪吹行不行,之前在网上见过拿气焊枪 ,喷火反向运动场里面晒的发白的塑料座椅。
https://quanmin.baidu.com/sv?sou ... 4534386743972210156

网友A:
淘宝搜索汽车大灯外壳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汽车大灯外壳翻新

已经查过了,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打磨套装成本比较高不划算,一种就是所谓的喷上去的修复剂,我估计也就是光油。

网友:
共享单车拆机,这个足功率的,就是要太阳猛才足,以前5元一块,10块包邮,现在pdd 10几元10块还包邮

网友:
砂纸打磨出光面后上清漆

网友:
这个莫不是四年前卖家偷的共享单车的车筐里的太阳能电池板来卖给你的吧?

网友:
这种太阳能板子很鸡肋啊。

网友:
其实就是封装树脂晒老化了,要么磨掉一层,要么喷一层光油

网友:
试试双层湿法夹胶玻璃的做法处理,

网友:
最好选玻璃封装的太阳能板,寿命比较长

网友:
用抛光膏抛一遍试试

网友:
怎么看共享车子车筐里面的都挺好呢

网友:
学习了, 没想到共享单车里有这东东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贴一层宽的透明胶带。。。贴一条试试就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喷枪撩一下,让表面氧化的还原!!!

网友:
外面竟然没有钢化玻璃的?我家光伏发电板子有玻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