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大华W1235M-i2监控恢复密码,短接J5 不好用

楼主(2021-09-16):
短接J5 不好用,还搞坏了一个

网友:
现在几个大厂都需要返厂重置密码,目的就是防止二手摄像头在市场中交易

网友:
同型号互换flash

网友:
网上应该有教程啊。海康的简单,大华没用过

网友:
估计是没掌握短接的技巧

网友(2022-02-18):
能软件解密的话建议还是用软件的方式进行解密,这种短接弄不好会变砖。

网友(2022-03-25):
通电后短接J5
短接5~10秒

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1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