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再请教个nec四代i5笔记本硬件问题 无线网卡旁边有个元器件好像被拿走了

楼主(2021-09-16):
之前问了cpu,看中它的两个硬盘位(虽然一个是msata),就是电池太差了,30分钟。打开后盖,看到无线网卡旁边有元器件好像被拿走了,手一摸,粘连了不少散热硅脂。不知道是什么元器件,哪位能指导下!谢谢

网友:
南桥 有的带散热片 有的不带

楼主:
南桥?不能吧,南桥都卸掉了,笔记本还能工作?

网友:
南桥而已,,,拿掉的可能是后装的散热器吧

楼主:
看到其他论坛上有个商家发的图片:

好像也是拿掉的,那为何拿掉呢?是为了加装无线网卡?有懂的吗?

网友A:
别想多了,笔记本没那么多可以随便拆走的。4代本应该还有个光驱,也可以加光驱位硬盘架。无线网卡位应该可以装半高mSATA,不过手里没有没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其他论坛上有个商家发的图片:

本来就是没有散热片的,那个是后装上去的

网友:
现在机子的南桥(准确得说南桥这个东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日子了,现在叫POH),发热不高,可以裸奔的。
像是HP这种“良心”厂,从1155时代就开始裸奔

网友B:
可能是4G网卡之类的

网友:
应该后来有人自己加的散热片 粘不住就拿下来了 硅脂都没擦

网友C:
明显是 用户以前自己DIY加了个散热片吧,,,,现在散热片没有了

网友D:
光驱换成硬盘托架不就3个硬盘位了吗

网友:
南桥发热低,本来就不需要散热片,又不是台式电脑南桥有时候接管PCI接口会大量发热

网友E:
估计是个散热片,固定不住或者是另有它用,就给拆走了,楼主是不是买的二手笔记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个散热片,固定不住或者是另有它用,就给拆走了,楼主是不是买的二手笔记本呀? ...

嗯嗯,一般商家出来的就是这样,自己加散热的很少,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想多了,笔记本没那么多可以随便拆走的。4代本应该还有个光驱,也可以加光驱位硬盘架。无线网卡位应该可 ...

光驱位已经改成硬盘,还有个msata空着,左上方,就是不知道这里被卸掉的是什么?(因为硅脂还沾手,肯定装过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驱换成硬盘托架不就3个硬盘位了吗

对的,目前已经改成硬盘位!还有个msata硬盘位空着!不过光驱位硬盘据说供电不稳定,容易损坏硬盘!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4G网卡之类的

我赞同你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 用户以前自己DIY加了个散热片吧,,,,现在散热片没有了 ...

如果加装了,一半不会再卸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目前已经改成硬盘位!还有个msata硬盘位空着!不过光驱位硬盘据说供电不稳定,容易损坏硬盘!不知 ...

不会的,光驱电流够硬盘用了
这是要做NA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