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流行的开源单片机t12,初步成功。

楼主(2021-09-16):
昨天到了oled。刷固件花了点时间,先搞了个官方最新版。
开源版都很多,就选流行的更新及时,有玩又能学很多。

补充内容 (2021-10-1 23:22):
今天扩展成了t12+936两个手柄,开源个性化有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设置温度与实际温度差多少

还没试,应该非常精确,因为可以校准的。
我正在玩最新版固件,界面即美观有合理。

网友B:
其实T12用了那么多年感觉调温基本用不到,固定温度再带个手柄休眠就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T12用了那么多年感觉调温基本用不到,固定温度再带个手柄休眠就够用了 ...

是的。有两档就够了,,比如 低温锡350,高温锡4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两档就够了,,比如 低温锡350,高温锡420

对我这种只用一种锡的直接一档最大就行

楼主:
刚刚又刷了最新稳定酷炫版,很多都是冲着这个酷炫界面来的,必须折腾。

网友D:
楼主这个t12的开源帖在哪 是stc单片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t12的开源帖在哪 是stc单片机的吗?

某创开源广场搜索t12人气最高的那个,不是stc单片机,atmega328的,他也是转的国外开源网站的。

网友:
也是这几天测试,还差屏幕哈!

网友:
T12版本很多了,基本也稳定了。

网友:
不错,也想做来玩玩,奈何只能看看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设置温度与实际温度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