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为电池是不是有很多假货

楼主(2021-09-16):
得伟电池是不是有很多假货?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留着呗!

网友:
都买呗,都要1
!!

网友A:
一个12V 一个20V 本身用途定位价格就不在一个档次 所以建议都留着 干不同的活用不同的工具

网友A:
而且是不是大有的做工和转速都强于东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是不是大有的做工和转速都强于东成?

大有也只比东成档次高一点点 高不了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12V 一个20V 本身用途定位价格就不在一个档次 所以建议都留着 干不同的活用不同的工具 ...

东成的是16V,我买过一次,因为夹头晃动太大就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有也只比东成档次高一点点 高不了太多

那这俩工具价格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俩工具价格差多少?

东成24-10  两电1充   300到手,5282  标充+4.0电池2个 800到手
差价500

网友:
小学生才做算术题,我全都要

网友:
5282适合钻孔,扭短螺丝用12V 的合适,长一点的螺丝可以用12v冲击起子机。

网友:
还是要统一电池平台。然后裸机随便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成24-10  两电1充   300到手,5282  标充+4.0电池2个 800到手
差价500

差500,电池容量差多少,应该都是国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