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雷克沙LJDS57-64G优盘拆解并求助

楼主(2021-09-16):
朋友的一个雷克沙64G优盘,重新分区后导致电脑不认,让我处理一下,我用软件测试后,用慧荣3280/3281软件量产,结果好多次都不成功,因为我对量产不是很在行,只好拆开查看芯片,发现跟软件测的不一样,软件说主控是3280,闪存是镁光的64G芯片,而实际拆机发现主控是慧荣的3281L,闪存芯片不认识,也查不到资料。特把拆解图片跟大家分享,也请各位大婶给我支个招。谢谢!

网友:
不懂,但是我有同样的疑问

买的主控,上面写着3267L
结果识别是3267AE,用3267AE的量产软件,一样量产成功
反正我一脸懵逼,能用就行吧

网友:
我是大叔 不是大婶就不掺和了,哈哈哈哈
3281+tsop只能用黑片工具量产

网友:
同款,这款最垃圾,掉速,用了几十次就坏了

网友:
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试一下

网友:
1,雷克沙的东西不差了,无论是颗粒还是板子
2.3280 3281软件都显示3280,
3.量产工具需要修改一下就能量产了,

网友:
雷克沙早已不属于美光了,江波龙让我们从新认识了雷克沙

网友:
TLC黑片,建议丢垃圾桶

楼主:
看来这水还是挺深的.....

网友:
3281黑片工具试试,雷克沙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