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cer E450安装win7卡死

楼主(2021-09-16):
这机器的bios只有UEFI模式,无法设置为传统模式启动。关闭安全启动选项后可从U盘引导,在安装win7时卡死在四叶草界面。装上外置显卡也一样,在其他机器上安装完win7再装到E450上还是这样,用光盘安装也失败,郁闷了,难不成无解?
品牌机的BIOS真的烦

网友:
U盘启动是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
先准备好显卡驱动
然后用Dism++释放系统文件,再注入显卡驱动,然后重启
释放完文件后一定要注入显卡驱动才可以重启!

网友:
用原版试试

网友:
把附件解压后的文件改名 bootx64.efi 存放到硬盘ESP"\efi\boot下面
确保 ESP分区\EFI\microsoft\boot下面有bootfmgfw.efi
以后默认启动bootx64.efi就可以启动win7了

网友A:
四叶草那里卡死,四因为找不到显卡驱动。3楼正解,

网友:
勾选卡logo那里一般就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是新出的机型的话,现在都不支持WIN7了的

网友:
第九代酷睿,核显不支持win7了,加一块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从usb3.0启动的,win7的PE没有3.0驱动

网友:
3楼的办法应该管用

网友B:
话说这机器配置不低啊,直接WIN10不好吗?一般应用的话WIN10也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叶草那里卡死,四因为找不到显卡驱动。3楼正解,

有独显也一样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机器配置不低啊,直接WIN10不好吗?一般应用的话WIN10也够了啊

财务软件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独显也一样卡死

装独显的时候把集显禁用了吗?3楼注入驱动的办法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独显的时候把集显禁用了吗?3楼注入驱动的办法试过了吗?

插上独显应该会自动屏蔽集显,这机器的BIOS里没对应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独显应该会自动屏蔽集显,这机器的BIOS里没对应选项

驱动注入试试吧,再不行可能无解了,WIN10开虚拟机吧

网友:
别折腾了,10代INTEL没有WIN7的集显驱动,有也是要依赖第三方更新,直接WIN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