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有没有锂电池串联使用,并联充电的模块啊?

楼主(2021-09-16):
有两个18650电池 ,想串联使用,并联充电,有成品模块可以用吗?

网友:
平衡充可以做到但不是并联充电,也可以给电池加上保护板来串充。

网友:
为什么要并联充电啊?用平衡充模块分别充就行了呀

网友:
想不明白你的想法..电池没焊在一起?那么单独充电也没问题啊,或者平衡充,一般的充电宝的电路板就支持并联充电,你可以网上买一个充电板就行.支持双向快充的板子也才几块钱,不过是二手的,你可以多买几个防翻车

网友:
串联使用然后拆下来并联充电么,可以拆开的情况下随便哪个充电宝板子都可以充

网友:
用两个模块不就行了

楼主:
电池不能拆下来充电的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一个4路空开,用的时候串联,充电的时候断开一块块充电,并联充电没必要,还容易伤电池的吧

网友:
成品模块不知道,论坛有现成的电路,两节锂电串联给表供电,插上电源自动转并联充电

网友:
买串联电池座用完再扣下来充电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串联充电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串联充电有什么不好吗?

是楼主后来改内容了吗?好多人在说串联充电,但是我现在看到楼主是并联充电,串联使用啊。

网友:
论坛里有人用双刀双掷开关做的,并联充电,串联使用,万用表上用得较多,避免升压板波形对电子万用表造成影响,小电流用挺方便的,大电流要这个开关能扛得住。

网友:
用好主动均衡电流大的保护板应该就可以啊。不一定要并联充电

网友:
手动切换不就一个双刀双掷开关的事嘛,很多坛友一直这么玩啊。不知楼主所指的模块是指什么,如果仅仅是想实现并充串放的话,在普通单锂充电板(如4056小板之类)的基础上加个波段开关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