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造假的插座测试仪ZPCT-A1

楼主(2021-09-16):
拆一个造假的插座测试仪
一个几块钱包邮的插座测试仪,测试插座接线没有问题,但按下漏电测试没反应,拆开看到这个功能完全是没有用的

网友:
请看5楼的分析

网友:
你这个本来就是山寨,没有厂家信息的。我买的那个十几元,那灯是可以用的。。就是按下去相当于测电笔嘛,地线带电就亮灯

网友:
我还用这个电路做过一个呢,可以用啊

网友:
楼主应该检查下测试按钮内嵌的金属部分按下时是否与电路板裸露圆点相连。正常情况按下时会接触到的,如下图所示,此圆点连于氖泡一脚,氖泡另一脚串联一个大阻值的电阻(R5+R4)连于地线插头,基本相当于一个与地线相连的测电笔。若地线电压高于一定值,按下按钮必然点亮氖泡,与外壳所标识功能相符的。

网友:
楼主有点武断了,你把盖子另一面的照片也传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没有漏电测试功能,只能测试地线对人体是否过压。。。

网友:
估计垫高可以

网友:
大婶好久都没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