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床那块板 怎么替代?

楼主(2021-09-16):
新手没经验  不知道热床温度一般要多少
貌似要不少银子  不爽

感觉也不合理,热量容易散发浪费   耗能即耗钱
四面应该围起来

挤出器成品现在真多  原打算自己搞   看来没必要了
框架/箱体上尚有些值得折腾的地方了
当然还有耗材

另  玻璃板  大家是怎么考虑的,
用玻璃板的好处是平整度好, 对加热板的要求就低了  成品铝板热床有点小贵

想去定做几块钢化玻璃   有需要的TX吗?  耐高温  安全
尺寸在300x300 左右  四个角有调节螺丝用的孔,厚度5mm

欢迎探讨  不喜勿喷

网友:
有必要?省热床的钱会在报废件上找回来的

网友A:
pla可以不需要热床,abs据说打印很臭,也不想用,
我用铝基板打样了10*10的热床,一开始是想着找找平整导热的底板,4块10*10拼一个20*20的,也没找到合适的底板,然后pla也不用热床,就不搞了

网友B:
热床不贵的啊,记得一块板子就几十块钱吧,你机器都多贵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床不贵的啊,记得一块板子就几十块钱吧,你机器都多贵了啊

我的预算很有限

几十块  我要考虑考虑 能不能再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可以不需要热床,abs据说打印很臭,也不想用,
我用铝基板打样了10*10的热床,一开始是想着找找平整导热 ...

请教怎么做板子   发热件用的什么?
给些图学习下

商品的倒是有介绍3mm厚
所以想到用钢化玻璃是否会有性价比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a可以不需要热床,abs据说打印很臭,也不想用,
我用铝基板打样了10*10的热床,一开始是想着找找平整导热 ...

PLA不需要热床是实践过的吗?底部几层打印没有热床是沾不住的,极易脱落。打过十几层后可以关闭热床。ABS打印用PLA打底也是打个十几层后换ABS可以关闭热床。最开始的几层都需要保持热床温度,保证材料不致速速冷却粘合度下降。凉的热床对于打印出的细丝散热极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做板子   发热件用的什么?
给些图学习下

你要是能控制好温度,玻璃板下边用导热硅脂粘好电热线一样可以用,脉冲加热使温度更容易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做板子   发热件用的什么?
给些图学习下

https://oshwhub.com/jusha/hotbed
铝基板,PCB铜箔直接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LA不需要热床是实践过的吗?底部几层打印没有热床是沾不住的,极易脱落。打过十几层后可以关闭热床。ABS ...

广大网友实践过,玻璃底板,粘不牢的话就凸pvp固体胶,效果棒棒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预算很有限

几十块  我要考虑考虑 能不能再少些

你机器起码上千的一块几十的热床省它干嘛?热床不好到时候你耗材损失更多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能控制好温度,玻璃板下边用导热硅脂粘好电热线一样可以用,脉冲加热使温度更容易控制。 ...

汽车玻璃热膜   不知温度能承受多少,估计是可以的
其实我是有个多余的烘鞋器   RAMPS板加继电器接过去应该是可以的

控温?  热床不是也配温感的吗
当然 如果要方便随时手动关闭   那就另说了,要凭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大网友实践过,玻璃底板,粘不牢的话就凸pvp固体胶,效果棒棒的

我用热床都涂固体胶,否则效果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机器起码上千的一块几十的热床省它干嘛?热床不好到时候你耗材损失更多不是 ...

我可没钱,预算100
目前步进是已有的,电器倒是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没钱,预算100
目前步进是已有的,电器倒是差不多了

没钱玩3D?那你耗材咋办?反正没热床肯定不行,不管你是用ABS还是PLA都要热床,否则必卷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jusha/hotbed
铝基板,PCB铜箔直接发热

厉害了  word哥

电气参数怎么配啊 几伏电压
一片的话电阻会不会太小

商品热床也是这么搞的吗
图片上没看见发热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钱玩3D?那你耗材咋办?反正没热床肯定不行,不管你是用ABS还是PLA都要热床,否则必卷边 ...

没说不用热床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广大网友实践过,玻璃底板,粘不牢的话就凸pvp固体胶,效果棒棒的

都试过,固体胶,美纹纸,不开热床干不了啊,哪里没弄对呢,挤出温度等参数没设置好难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试过,固体胶,美纹纸,不开热床干不了啊,哪里没弄对呢,挤出温度等参数没设置好难道?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5213-1-1.html

网友:
热床,如果对付PLA,可以不要,也可以开40-60℃。如果对付PETG,建议70℃。如果对付ABS,一般是100-110℃

对付ABS/ASA/尼龙等等高温材料,建议封箱打印,否则层间粘合不好,容易开裂

新手可以考虑玻璃加热床+PVP胶水的组合。有点是便宜。翘边的话,就多涂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