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台钻电机求推荐

楼主(2021-09-16):
台钻电机380V串电容改220V以后空转还不错然后一负载就停住了电机还容易发热根本不能用。所以就想换个电机,预算是不超200

楼主:
这款200包邮

拆机日鼎750w套装
支持速度模式,测试好发货!
日鼎电机或者米格电机
配日鼎伺服驱动器DCS3204-HJY/BA2,或者BF2,CA2,CE2,CF2,随机发货!
90电机,80止口,16轴径。
2.4牛3000转
发货清单:电机1台,驱动器1台,动力线1根,编码器线1根,控制线1根,包好用,不包运费,非质量问题不退换!

楼主:
缝纫机伺服无刷静音节能电机
牌子:逸达牌
适用:高头车,缝纫机 拷边机,平车,双针机,同步车都可用
功用:可调速和正反,转速500/4500任意设置
安装:方便,和普通电机安装方法一样,无需任何改装。
声音:很轻,节能节电,电机是铜线不是铝线
价格:160一套包邮,偏远地区不包邮,
有需要:点我想要联系,共5台

这款就160包邮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你这垃圾台钻去卖了 然后去当地二手市场 花800左右 淘一个 老台钻 200斤左右的那种 电机也是足功率的
你这东西不值得修配 垃圾 没用

楼主:
我倾向于伺服电机。比缝纫机电机功率大调转速也更方便准确。欢迎各位大哥踊跃发言探讨一下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倾向于伺服电机。比缝纫机电机功率大调转速也更方便准确。欢迎各位大哥踊跃发言探讨一下哈 ...

你自己看着办啊 该说的都给你说了 我自己前前后后买过6台 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着办啊 该说的都给你说了 我自己前前后后买过6台 台钻

换就台钻就不太可能了,附近没有专业的二手机械市场。只能考虑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倾向于伺服电机。比缝纫机电机功率大调转速也更方便准确。欢迎各位大哥踊跃发言探讨一下哈 ...

缝纫机电机吧,你原机是250W的,缝纫机电机基本400W以上,足够了,缝纫机电机也可调速的。主要是我看缝纫机轴长些,你那个安装可能会简单些,有时不方便的话,你安这个皮带轮都花你一百几十块还不容易找人。

网友:
我给你预言一下吧 听不听随你 你这破台钻折腾到最后最终还是要发现没法用的事实……浪费更多钱和时间精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你这垃圾台钻去卖了 然后去当地二手市场 花800左右 淘一个 老台钻 200斤左右的那种 电机也是足 ...

老台钻一般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台钻一般什么样子?

一般把60-90年代之间的产品 称作老台钻 因为那时候几乎没有偷工减料的东西 台钻闭着眼买也不会出现用不成的情况 现在的垃圾东西质量差到没下限

网友:
随便买个220V的电机就好了,或者你狠心买个单相转三相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就台钻就不太可能了,附近没有专业的二手机械市场。只能考虑换电机

还是换普通电机1400转最实在,  私服那个转速高,扭矩小,没意思。。。
小孔还行,稍微出力就不够。。。。 买个三相220V电机加个变频器就可以调速, ,或者单独单相转三相380变频器,,,或者只买220V电容启动电机。。。。。

网友C:
还是普通电容电机最实在,,,1400转的。。转速高你没办法用,因为你这个大台钻,不需要那么高转速,,,
要么也可以220三相电机加单相变频器。。。。或者220V转380V变频器

网友:
这东西随便买个4极电机不就好了,只要轴是一样的,能装上你原来的皮带轮就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普通电机1400转最实在,  私服那个转速高,扭矩小,没意思。。。
小孔还行,稍微出力就不够。。。 ...

原380v电机已经改220v电容启动了,但是250w功率改了以后好像功率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普通电容电机最实在,,,1400转的。。转速高你没办法用,因为你这个大台钻,不需要那么高转速,,,
...

加变频器就不划算了,新的要两百多二手也要一百多。不如换个更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
最好就是加个变频器,力度基本不变,还可以无级变速,成本应该比换个电机小点!

网友:
首图,真的不会吃皮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你这垃圾台钻去卖了 然后去当地二手市场 花800左右 淘一个 老台钻 200斤左右的那种 电机也是足 ...

这台钻还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