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制中,零线为什么一般都不接入开关?

楼主(2021-09-16):
看了很多配电柜,绝大部分柜子中,零线都不经过开关,零线直接接通,请问为什么零线不通过开关?
还有就是淘宝上仍然有4p开关出售,请问这些4p开关一般都用在什么情况?4P一般都要把零线接入开关。

网友:
零线不进开关,不接保险,主要是避免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一旦负荷不平衡,零线断线会造成电压不平衡烧毁电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大神解答。

网友:
反正我现场设备都是3相断路器,基本不用4P的,除非漏保,零线不用断开,

网友:
1、接线不同

3P用于三根火线的接线,也就是380V的接线,一般用于380V的电器。4P用于三火一零的接线,通常是用于带零线的380V电器,当然也能做总开关。3P是三开、控制三相电的,有三个进(出)线端,进三根火线。通常用于三相电总线开关和三相电设备。4P的就是在三开的基础上加一端子,为零线端子用N表示。

2、用途不同

1P、2P是用于单相的;3P、4P则用于三相的。当用于保护接零时,只能使用1P、3P;而当用于保护接地时,最好用2P、4P的。而1P+N只在相线上装设保护器,当工作时同时断开相线。

3、保护机制不同

4P开关作电器隔离,用以断开线路的中性线,保证电气维修时维修人员的安全,而4P开关可以有效的断开N线,起电气隔离作用。用作功能开关,如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ATS)。但4P开关使用过程中存在断“零”的风险,因此在供配电设计时应慎用4P开关。

网友A:
三相五线是前苏联时期传过来的叫法,现在叫TN-S系统,低压有TT、TN-C、TN-S等配电系统,用的最多得到就是TN-S,安全性较高。
零线指的是中性线N,既然都说了是TN-S系统,三根相线+一根中性线+一根PE线。首先PE线是绝对不允许断开,不允许接入开关设备。而N线在配电线路中一般不接入开关,因为考虑有单相负荷需要N线,而且配电线路中如果N线因某种原因断线,会导致末端N线带220V电压,为保证配电网N线接近地电位而不接入开关。
而在终端三相设备上,则应该用4P开关,厨卫单相设备使用2P开关,N线不是PE线,应视为带电导线,所以需要将N线隔离。

网友B: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4P开关,合闸的时候,不能保证同时合闸。
实际应用中,可能会抽取3相中的一个火线,搭配零线来给220V系统供电。
接入零线,可能会存在UVW三个相位中有两个相位先合闸,零线还未合闸,此时,220V的供电系统相当于串联至380V中,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设备烧毁。

网友C:
零线不得接入断路器 熔断体 刀闸开关。。。

所有地方都是这样的。。。

网友D:
零线接开关,相当于断开。那么接在其他几相上的电器,再通电后电压会升高,然后就烧毁了。

网友:
电工基础知识自己补一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线接开关,相当于断开。那么接在其他几相上的电器,再通电后电压会升高,然后就烧毁了。 ...

这里讨论的是3P和4P区别,用4P断路器,零线可以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4P开关,合闸的时候,不能保证同时合闸。
实际应用中,可能会抽取3相中的一个火线,搭配 ...

一般断路器是不能直接驱动负载的,需要有其他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线不得接入断路器 熔断体 刀闸开关。。。

所有地方都是这样的。。。

4P断路器,也有的,你这里说的应该是不能单独接入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五线是前苏联时期传过来的叫法,现在叫TN-S系统,低压有TT、TN-C、TN-S等配电系统,用的最多得到就是TN ...

我想问下,厂房中容易出现三相不平衡,这种情况下如果断开某台设备的三相火线,保持N线和PE线连通。这台设备的N线是不是带电?检修是不是不太安全?如果要检修的话,是不是要把这台设备的N线也断开才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厂房中容易出现三相不平衡,这种情况下如果断开某台设备的三相火线,保持N线和PE线连通。这台 ...

前面已经说到PE线是保护线不得断开,而N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带电,也就是说N线应视为带电导线,检修一定要断开设备N线

网友:
三相电的零线断了,说明断的是总零线,总零线断开以后,这时灯的电压可能就会升高的;

因为三相电的零线断开以后,而居民户内的零线还是连通的,那么此时就会由于线路上的负载不平衡出现中性点电位漂移;

由于总零线断开,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例如一层四户分别是101接的A、102B相、103C相、104A相,总零线断开以后就会出现101由AB相供电,102由BC相供电,103由AC相供电等等,再根据串联电路分压的原理,最后出现的情况就可能是101是380V,102可能是120V,103可能是260V(以上只是针对原理打的一个比方,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的多);

出线上述情况后,就会有的住户家里电器都被烧坏(家里电器越少越容易被烧),而有的住户家里的电器是无法工作;

所以,在居民供电的TN-S接地系统中,总零线断开灯的电压会升高的

网友E(2021-10-23):
国内的使用供电体系中,零线是不允许接开关的,家庭使用的话,三相肯定无法完全平衡,如果零线断掉,相当于380V入户,会烧掉电器。

网友F(2021-12-01):
引用 网友E:
国内的使用供电体系中,零线是不允许接开关的,家庭使用的话,三相肯定无法完全平衡,如果零线断掉,相当于 ...

我家入户3相,当时装修的时候,电工让买的4P漏电保护器,我还经常关4p开关。看你们说的,让我担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家入户3相,当时装修的时候,电工让买的4P漏电保护器,我还经常关4p开关。看你们说的,让我担心
...

你这个整体关断是可以的,但不能其他3根正常,单独零线(中性线)开路,这会烧毁用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整体关断是可以的,但不能其他3根正常,单独零线(中性线)开路,这会烧毁用电器。 ...

我在想合4p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零线后接触问题,造成断零,算了以后还是少关这个总闸,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