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老夏普除湿机换个湿敏电阻

楼主(2021-09-16):
之前修了一次没有弄好,直接换个湿敏电阻试试看。结果屏幕显示湿度正常,但是冷凝片还是结霜,看来是缺冷媒了,等着装空调的给加点吧。

网友:
这个湿敏电阻像个电容

网友A:
我家的除湿机,全新买的,就用了2,3次就吃灰了,效果是有,不过总归功率偏小,还不如直接用空调了

网友:
有台夏普新款进口的。没用几次,。现在感觉效果没了,改天拆看看

网友:
除湿机应该不容易漏吧?

网友:
自己买加氟套件,三十多块钱包邮全套,还是蛮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除湿机,全新买的,就用了2,3次就吃灰了,效果是有,不过总归功率偏小,还不如直接用空调了 ...

春,冬除湿机是利器,我家一直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春,冬除湿机是利器,我家一直用,

你那那么湿吗?冬天都要用?我这海边都不至于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春,冬除湿机是利器,我家一直用,

比空调舒适,不会降温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空调舒适,不会降温很多

是的, 空调除湿就是制冷, 除湿机是温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那么湿吗?冬天都要用?我这海边都不至于这样啊

坐标魔都,春冬下几天雨,衣服都不干,那哪都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坐标魔都,春冬下几天雨,衣服都不干,那哪都潮

江苏无锡,一直用。特意挑二手的松下,比新货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江苏无锡,一直用。特意挑二手的松下,比新货效果好

我买的国产德业,宣传用的松下压缩机, 没拆机,但是实际用起来,效果不错,声音还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国产德业,宣传用的松下压缩机, 没拆机,但是实际用起来,效果不错,声音还轻 ...

一直觉得夏普除湿好,结果坚持了七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