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四速锂电钻 除了泛音 大有 还有哪些公司有?

楼主(2021-09-16):
四速锂电钻 除了泛音 大有 还有哪些公司有?
这么说似乎有点抬举了大有 大有的产品质量真的也就比东成好些……和锐奇什么的差不多
但是牧田 得伟 博世什么得 怎么没见搞个四速电钻出来

网友:
没见过四速的,拆开看看怎么样?

网友:
还有festool 还有3速metabo

网友:
喜利得的有.

网友:
费斯托 松下 京瓷

网友:
喜利得也有 不过钻速较低

网友A:
喜利得的老款产品就有啊   有刷的4速
好像得伟很久之前也出过四速
大有还是算了吧  质量属实一般

网友:
四速是完全靠齿轮箱实现的?

网友:
费斯托,大有,麦太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喜利得的老款产品就有啊   有刷的4速
好像得伟很久之前也出过四速
大有还是算了吧  质量属实一般 ...

如果泛音的四速是大有代工的,然后大有的一模一样地出了这一款呢?当然,我只是听说,但极有可能。

网友C:
随便你们怎么说,大有的质量我是实践过的,5289我当动力,驱动我的弯管机,把买的小减速机轴承都转报废了,电钻还是完好的,大有20v产品,用了三年了,目前手上的除了2903别的没坏过,2903是真的不稳定,别的没得黑,至于说什么扭力调节和泛音差巨巨大的,你看看价格,机械部分行星齿轮都是有滚针轴承的,这点吊打国内所有电钻

网友:
至于角磨机,现在主要还是价格便宜了,我本来考虑换得伟了,想了下两百多块钱,买个新的,坏的咸鱼还能回点本,也就一百七能换新了,你换个东城,坏的还能卖的掉吗,呵呵

网友:
至于扭力自停精度问题,我想问的是,谁吃饱了会拿这么重型的电钻去拧个3点6v螺丝刀都能拧的小螺丝,钻孔要的是扭矩和转速,就这个足够拉开和两档电钻差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泛音的四速是大有代工的,然后大有的一模一样地出了这一款呢?当然,我只是听说,但极有可能。

...

这意淫有点过了,我这俩都有,泛音无刷4速是德国产!大有4速江苏产的……… 另外电钻就是泛音发明的,泛音是电动工具的祖宗!会找大有代工泛音自家旗舰?笑话……… 大有抄袭泛音倒是基本实锤的。

网友:
4速钻我也想要一只呀,我等博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泛音的四速是大有代工的,然后大有的一模一样地出了这一款呢?当然,我只是听说,但极有可能。

...

有协议的话就不能出,可能开发费用是泛音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协议的话就不能出,可能开发费用是泛音出的

不好说,比如考伯特全系列,大有模具都不换,就把24V改成20V电压,颜色换成红色,所以才有现在的20V平台钻批磨机。

考伯特这个是可以确定是大有代工的了吧,除了电压和颜色,全一样,大有独有的电池协议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你们怎么说,大有的质量我是实践过的,5289我当动力,驱动我的弯管机,把买的小减速机轴承都转报废了, ...

5830你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