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教下高手,专家,如图

楼主(2021-09-16):
盘好像是从本坛中买的,看了标签是16年9月,颗粒是TH58TFG9DDLBASC。用了几年,拨插拨插,撞了,脱壳了,掉固件了,短接后提示Flash类型错误,读取了下,发现双贴,CH0的flashID是错误的,1则是正确。怀疑焊接估计是使用不当,虚焊了,重新加焊几次,发现ID那变得叫一个乱,8CE的SLC都出来了,要不然就是不知是何物。重新检查下,发现板子看着就不太对劲,想问问“大”家。如图

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

网友:
没有测试架就换个板子看看ID正不正常
R22是空的

网友:
C29可有可无的。

楼主:
谢过楼上二位

网友A:
拆下来重新植球焊接吧,估计只有重新植球可以救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重新植球焊接吧,估计只有重新植球可以救一下了

拆了才发现问题,不知怎么撞的,掉球扯断了。

废了一颗64G的MLC  NA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了才发现问题,不知怎么撞的,掉球扯断了。

废了一颗64G的MLC  NAND

上放大镜,值得拯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放大镜,值得拯救

对着光照,转动,发现VCC连个影都没有,DQ_3则可在离本位稍远处,两点间反射出铜色。
前者还好,位置还好,中间够宽可以用细铜线从对角的VCC引过来。但后者就是绣花针还针的活,磨掉一点上锡,细线穿行至本位留白,其他上绿油。这活太考验人了,不救了。

网友:
弄个新板子上吧,那两个电容位拆掉是支持intel25nm片子的,贴不贴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