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电无聊破解个中兴ZXV10 B860AV1机顶盒

楼主(2021-09-16):
工厂限电,宅宿舍无聊折腾下一个因IPTV账号而无法使用的机顶盒
中兴这机顶盒硬件配置或版本较多,找到个合适的不是很容易,一下午下载了6个版本,最终刷了个当贝影视版,固件才300多M,但不能从U盘安装APP,我是用TTL工具加U盘线刷的,给大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固件

刷机前使用不了,有线连接连不上IPTV账号,设置里没有无线链接项,所以网上推荐的用无线链接后用工具刷机行不通,只有开盖上TTL
刷机前有关该机顶盒信息

刷机后首次开机画面,有点慢

开机后的主介面,是当贝影音的主介面

刷机后关于本机信息

只能安装应用市场里的APP,搞个检测软件看看CPU型号,原来还非得刷本机CPU对应的固件才行

现在当贝市场里取消了电视直播APP,想从U盘安装,结果被限制

不过我通过市场安装了浏览器,然后从浏览器下了个小鹰直播又可以安装,不知道是可以弯道绕过系统检测,还是小鹰APP本来就是被允许安装的,看看大伙有没有适合此机更好的固件推荐

网友A:
现在我看到当贝就恶心,当贝就像是2345流氓集团,自己把恶水甩的干干净净,靠着推广吸引一堆人作恶。
我刷过几个当贝固件,发现都是不会给root权限,然后就是把系统弄得乱七八糟,把海思连接电脑刷机软件破坏,让你用不成,不能随意安装软件,尤其是和沙发桌面极度不兼容,就是你安装不上。
所以我自学折腾固件,弄个沙发桌面,干干净净屁事没有

网友B:
有几个这种盒子,都没有刷机,直接用tv盒子连接后,安装沙发管家和沙发桌面,
然后设置沙发桌面优先启动,在安装应用app,省去了刷固件的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看到当贝就恶心,当贝就像是2345流氓集团,自己把恶水甩的干干净净,靠着推广吸引一堆人作恶。
我刷 ...

同感,我都是把刷机包里的当贝给替换掉,网上找的旧版无广告的!

网友D:
你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需要用中兴的STB配置工具,打开应用安装就可以了,我之前就这么搞的,完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需要用中兴的STB配置工具,打开应用安装就可以了,我之前就这么搞的,完美使用 ...

求工具,看了你拆过一个和这一模一样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我都是把刷机包里的当贝给替换掉,网上找的旧版无广告的!

没法啊,现在第三方刷机固件几乎都是当贝,像我等小白又不会折腾固件,有时刷机步骤多了点都懒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这种盒子,都没有刷机,直接用tv盒子连接后,安装沙发管家和沙发桌面,
然后设置沙发桌面优先启动, ...

TV盒子要无线连接同一网络才可以,这个盒子刚到手时是有无线连接的,开始也用TV盒子装了当贝桌面,结果被自动升级后屏蔽了

网友E:
移动、电信、联通运营商定制盒子,新版基本上是二维码看门,不能用U盘卡刷、不能安装第三分app,盒子进入就是用户初始化,需要账户、密码,否则,就会提示xxxx错误后等待中。
一个盒子,或者说系统,总得有个桌面放些app连接,方便用户使用。至于当贝,还是沙发,都是自己说自己的最好。
当然,主题人选择的这个“另类当贝桌面”应该是固件商绑定的,不要钱的固件有些垃圾是正常的。常玩盒子的都知道应当安装那个当贝桌面的,主题人可能是初次玩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工具,看了你拆过一个和这一模一样的盒子

看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工具,看了你拆过一个和这一模一样的盒子

中兴机顶盒工具集合(官方,ADB,改串,连接)

https://www.znds.com/tv-11603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电信、联通运营商定制盒子,新版基本上是二维码看门,不能用U盘卡刷、不能安装第三分app,盒子进入就 ...

哈哈,只能说我好少玩盒子,但不是第一次,平时得努力搬砖糊口,糊口的行当还于电子类相差甚远,所以没多少时间与精力折腾,就是喜欢逛逛坛子,学学大婶们的高超技艺,碰上有缘的东西就学着折腾一下,还有这个影视桌面是我下的固件自带的,这个固件是个封装固件,不会折腾原始文件,我也另外安装了普通的当贝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只能说我好少玩盒子,但不是第一次,平时得努力搬砖糊口,糊口的行当还于电子类相差甚远,所以没多 ...

从截图看,您的这个“另类当贝桌面”是固件商的专用桌面,他们尽管固件免费,但靠里面绑定的广告等垃圾赚钱。一般,安装好后可以换一个纯净当贝桌面,也可以root后卸载一些绑定的app。

我的饭碗是建筑设计,最初是电视机厂家的启动广告、绑定app泛滥,让人生厌,才开始接触到盒子。

不过,熟悉一下盒子也不错,电视机就用其显示部分,接受部分由盒子替代,家里的电视机也就长青了。

几十元的盒子升级一下,清理一下,没广告,可以看vip视频,呵呵,比任何智能电视机都安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法啊,现在第三方刷机固件几乎都是当贝,像我等小白又不会折腾固件,有时刷机步骤多了点都懒得折腾 ...

是当贝,有个旧版无广告的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TV盒子要无线连接同一网络才可以,这个盒子刚到手时是有无线连接的,开始也用TV盒子装了当贝桌面,结果被 ...

TV盒子只要处于同一网络就行了,机顶盒有线无线都行。
以前还有兴趣去刷固件,现在都懒得去刷了。都是拿到机顶盒打开USB调试,直接用TV盒子连接机顶盒安装第三方桌面和应用,保留原IPTV

网友F:
当贝的市场应用,是不是不好刷掉

网友:
赶紧把电信送的盒子找出来,吹下灰,再发挥发挥余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当贝,有个旧版无广告的桌面!

是这个”最简洁当贝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最简洁当贝桌面吧。

桌面看视简洁,实际固件都很大,我下载了几种固件文件,都是1G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贝的市场应用,是不是不好刷掉

你用当贝桌面,肯定有当贝市场的,但可以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