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SM2259xt+PF29F04T2ANCQH1怎么开卡?

楼主(2021-09-16):
SM2259xt加PF29F04T2ANCQH1怎么开卡?89D40C32AA008989489D40C32AA0089D40C32AA00, 0C, 32, AA, 00 ,89,D4,0C,32,AA,00D89,D4,0C,32,AA,004,0C,32,AA,0089, D4, 0C, 32, AA, 00

网友A:
绝大部分掉盘是没有彻底的,可以尝试用能识别出来1024m的量产工具进行假量产几次,自动疲敝坏块后恢复正常识别 。尝试过2258XT 黑片60g,2259 黑片120g ,假刷之后成功重新识别,数据都没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掉盘是没有彻底的,可以尝试用能识别出来1024m的量产工具进行假量产几次,自动疲敝坏块后恢复正常 ...

没相关固件包

网友B(2022-06-05):
这个颗粒的固件还想还没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的固件还想还没有出来

有了,本帖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