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8.4V充电芯片TP5100的不良设计容易烧的原因是:芯片输入EMI冲击

楼主(2021-09-16):
实际上,还是芯片的问题,对9v以上冲击电压耐不了。

要么不要过9V,   要么加一个1欧电阻串10UF电容,再并到输入。

=========================================================
ZT:

最近有个别客户反馈电池电源管理芯片TP5100容易烧坏,经原厂工程师协助分析,结论是客户个别器件选型及layout极其不合理。在这里分享TP5100设计资料,希望能帮到大家。

改版前与改版后Lay板对比(U=TP5100,芯片9脚的两个电容C45、C46在lay板时尽量靠近芯片)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918_1.html

网友:
用过5100是容易挂 所以我现在都用6912了

楼主:
看后来的人说,它公司自己也改了规格,最高输入电压9V.  充8.4V

而且还有什么输入EMI电路。。。。哈哈,太不成熟了

楼主:
马宝上的板子,实际上比较差啊,所以容易烧

网友:
我一直用12V充电,看来是运气好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后来的人说,它公司自己也改了规格,最高输入电压9V.  充8.4V

而且还有什么输入EMI电路。。。。哈哈,太 ...

最近在其他芯片上也遇到同样问题,烧了好几次芯片,只能乖乖地加上

其实是输入电源的问题,电源适配器有输出的情况下连接充电器会导致瞬态高压
不加电路就只能先连接好接线,再接通电源

网友:
我都是用qc自动诱骗的玩意,插入时先5v,后面再提升到9v开始充电

网友B:
用的SY6982很久了,手里四五个设备用8.4V的都用在用,从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其他芯片上也遇到同样问题,烧了好几次芯片,只能乖乖地加上

其实是输入电源的问题,电源适配器有 ...

好专业啊

楼主(2021-11-06):
还好用的不多。。。

网友(2022-12-25):
现在的板子还容易吗

网友(2023-02-19):
讲得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SY6982很久了,手里四五个设备用8.4V的都用在用,从没出过问题

有没有成品模块?自己设计?

网友:
现在用明伟调压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成品模块?自己设计?

看到网友做的板子,跟他买过10几张空板,尺寸9*38MM,之前他还在海鲜市场卖过

不过我用这个板子从来只用5V2A电源,最大输入功率为5V*1.8A(要加强散热)。用来冲手持示波器以及万用表跟对讲机非常好用。

网友C(2024-07-29):
我就是用了12v电源,导致模块和电源全烧!
这是原文:
慎用此种充电模块,为此模块我真是尽了心!买了一个防水接线盒,拆了一个上海贝尔12v的小开关电源,加上切换一块或二块电池的选择开关,集成块上加上散热片,还有将两个发光二极管引出来。做好后确实漂亮。可惜只充了一块电池就玩玩了。经检查12v小开关电源板损坏,单独模块加整流电源空载电流近3A。贝尔的小开关电源是当年一线通上用的,质量没问题。应该还是5100模块质量问题!

搜遍资料,说是用12v电源输入,要在模块的输入端加并一个电阻加电容的小线路,加上一个电容即便还有电阻,这也相当于加了一个滤波电容,不是更抬高输入电压吗?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了12v电源,导致模块和电源全烧!
这是原文:
慎用此种充电模块,为此模块我真是尽了心!买了一个 ...

如果要是12V直接加到电池上,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是12V直接加到电池上,很危险的

看我做的,我容易吗!仅仅充了一块电池就玩玩,说明上还表明可输入5-18v。经查有的资料提示当输入12v以上时,要求在前端并联串联的阻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