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特SANTAK CASTLE 6KS UPS,准备用它来改个太阳能逆变器

楼主(2021-09-16):
收了个淘汰的,没192伏电瓶,开不了机。准备用它来改个太阳能逆变器,大家说这样行吗?有谁玩个。我的思路:
1、太阳能板产生的直流接到ups充电模块上给电瓶充电,让ups工作在电瓶供电模式下,白天边充电边逆变220v使用,晚上电瓶供电。
2、太阳能板产生的直流接到市电整流模块上,ups工作在市电模式下。晚上太阳能板没电后,自动进入电瓶供电模式。
拆友们这两个方案行得通吗?给点意见。

网友:
太阳能板还是加个mppt吧
直接进逆变器效率太低了

网友A:
没看到功率变压器,这个是高频机还是低频机,UPS不是有使用时间限制,不能长时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功率变压器,这个是高频机还是低频机,UPS不是有使用时间限制,不能长时间使用? ...

这是长效机,没时间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功率变压器,这个是高频机还是低频机,UPS不是有使用时间限制,不能长时间使用? ...

这款山特是高频机,现在很难看到工频机了。后备式UPS才有使用时间限制,在线式的一般是没有使用时间限制的。
在线式UPS工作原理:市电--直流(给电池组充电)--逆变--交流

网友B:
高频机带负载能力差点,尤其过载能力,一般适合开关电源设备。
要求高的要用工频UPS,但价格高。
太阳能建议充电稳压还是用专用的,输出可以用UPS,但是还是带开关电源设备或者小功率的感性设备。

网友:
48v的5000模块机最好

网友:
这个UPs待机功耗很感人

网友:
可以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机带负载能力差点,尤其过载能力,一般适合开关电源设备。
要求高的要用工频UPS,但价格高。
太阳能建 ...

玩机没必要去弄个太阳能mppt逆变器,也是高频机,价格比ups高不少,要的就是废物利用

网友:
造价太高了,没必要搞

网友:
我的可以放电5天放电功率1kv

网友:
光配电池就要一万多,还是最普通的

网友C(2021-10-16):
有实行吗?后继。。。

楼主(2022-04-07):
引用 网友C:
有实行吗?后继。。。

没有那么多太阳能板,要170伏以上

网友(2023-02-20):
这玩意就是个坑啊!热情一过你就会发现,本以为是豆腐的成本,结果杂七杂八的加一块硬是花出了肉的价钱!

网友:
智能插槽那个黑盒子里边是什么样子?还有那些活接的插拔端子,有什么方法可以拔下来?我的ups用力都拔不下来,又怕掰坏主板,那端子里边好像有倒钩。

网友:
这货不错,但是没电池用不了啊!~~
买一组电池,十几节,不说50-65Ah的,起码也要30Ah的吧,成本太大啊~买电池的钱都都几年电费了~

网友:
不会一刻钟自动关机吗。

网友:
16块电瓶都够头痛的了!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