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粹屏手机,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21-09-16):
750g的cpu,8g 128g配置,屏粹,有电,不停的有震动,充电没亮灯,怎么判断好坏?有修理价值吗?

网友A:
我觉得看摔的时候的力度和高度,如果不是用力或者高出摔的自己觉的值的修也可以的,如果是重摔的就算换了屏好了电路原机也可能有松动等隐患后期使用不稳定。

网友B:
去维修店借个屏幕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看摔的时候的力度和高度,如果不是用力或者高出摔的自己觉的值的修也可以的,如果是重摔的就算换了屏 ...

只知道屏粹的厉害,其他无法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维修店借个屏幕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个有点麻烦吧,

网友C:
连电脑看有没有反应,电脑上显示有设备接入问题就不大,连电脑完全没反应基本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电脑看有没有反应,电脑上显示有设备接入问题就不大,连电脑完全没反应基本完蛋了。 ...

有过一回电脑认出了型号,就是不停的震动,怀疑手机没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电脑看有没有反应,电脑上显示有设备接入问题就不大,连电脑完全没反应基本完蛋了。 ...

现在没法回到关机状态,有什么办法关机吗
屏幕下边的灯有时亮,想回到关机状态再开机看

网友C:
拆机拔电池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拔电池排线。

这个要加热才能开后盖,不好弄啊

网友D:
装一张能用的卡 打电话 能响或者可以震动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知道屏粹的厉害,其他无法确定啊

碎的厉害说明摔的厉害啊,不建议修了,换屏好几百元就算马上好后期故障隐患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一张能用的卡 打电话 能响或者可以震动一般都没问题

倒过来说比较好:不能响或者不可以震动一般不用想了,能响或者可以震动,再研究。换屏毕竟不便宜,然后3楼说的办法看看行不行,除了屏还有别的故障的话,真没有维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