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充电桩和家用220V电源,为电动车充电实测电压与电流数据对照表

楼主(2021-09-16):
共用充电桩给电动车充不满的问题,应该是恒电流和恒电压充电时间短的缘故!

网友A:
共用充电桩给电动车充不满的问题?
 应该是:使用充电桩的人越多,线路上串联的充电器就越多,充电器得到的电压就越低,而导致电池充不满电。

楼主:
我在公共充电桩测试的数据,就我一台车!

网友:
上图的两个表格就有很大问题。恒电流,恒电压时间对的吗?恒压和涓流在此两表格中能体现出来吗?好吧,楼主说是就是对的。

网友:
并联多方便啊,关于你说串联分压导致充电电流小,你可以实测一下插上充电器后看其它充电器的实际功率,看是否有波动

网友:
从楼主表格中我只看到,二个地方的充电对于220V供电一模一样的。至少没存在什么串联问题,也没有提前切断220V供电。
至于表中的电流数据毫无意义,这只和你的充电器,电池使用程度有关,且充电器和电池如果环境温度不同,表现也会有些不同。
从楼主测试(如果表中数据正确),说明公共充电桩充不满是个伪命题,是心理作用。

楼主:
电动车在公共充电桩,充不满电的话题,早也不是什么新闻和伪命题。上网搜索一下,全国各地的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也有充电桩供应商的所谓自我检测合格的报道,但电动车主们却不认账!过去在家充电,上下班行车多少里,心中有数!现在在公共充电桩充满电后,上班时高高兴兴地去,下班后却回不来了(没电了,得推着走)!充电桩供应商,总说自己产品不存在后台控制,却在说自己有智能功率检测的功能!功率检测了是不是需要调节和控制?可谁见过公共充电桩的内部组成结构和电气原理图?过去没实测过充电器输入端电流和电压变化值,现在通过实测和比较,知道了用控制电流大小的方法,可以缩短恒电流和恒电压阶段的充电时间,从而达到虚充满电的效果!60V20A铅酸蓄电池,在恒电流和恒电压充电阶段,多充电一小时和少充电一小时,其骑行结果是加速时不掉一个格电,骑行里程增加20~30%!没有电动车的人,是无法想象靠电动车上下班人的的痛苦和无奈!

网友:
前面0.9A时是恒流充电,后面低于0.9A是恒压充电,最后变灯后才是涓流充电,你电流表分辨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在公共充电桩,充不满电的话题,早也不是什么新闻和伪命题。上网搜索一下,全国各地的这种情况相当普 ...

如果你懂充电器(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你就会知道,从供电端是无法限制你充电器的输出电流的,就算能通过什么装置限制最大功率,要么直接切断,要么降低供电电压,而如果降低供电电压(只是不是非常低,比如低于110V),那么合格的宽范围输入充电器还是会自己调整输出电压电流到设定值的。
而从你表中没发现供电电压异常低。所以我劝你别再纠缠什么串联,什么充电电流大小,什么恒压恒流时间长短,这些都是充电器自身的事,和供电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用充电桩给电动车充不满的问题?
应该是:使用充电桩的人越多,线路上串联的充电器就越多,充电器 ...

对对,我支持

楼主:
这是充电器输出端口的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涓流浮充曲线图。而我因条件有限,只能在充电器的输入端,做电压、电流的对比参数变化实测,对于充电器输入端,电压、电流值保持稳定的区间,简称恒流和恒压充电区间(时间)。

楼主:
   这是充电器输出端口的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涓流浮充曲线图。
   而我因条件有限,只能在充电器的输入端,做充电桩和家用220V电源不同条件下,进行电压、电流的参数对比变化的实测,对于充电器输入端,电压、电流值保持稳定的区间,简称恒流和恒压充电区间(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充电器输出端口的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涓流浮充曲线图。   而我因条件有限,只能在充电器的输入端, ...

走火入魔!充电器的这些曲线,这些变化,都是由充电器内部调节完成。只要输入端电压不低于极端最低电压,合格的充电器就能自动完成调节。

楼主:
你就能不够! 共用充电桩给电动车充电,就是充不满!这是确实存在的情况,你不妨用你的电动车这个试验,不要净说大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能不够! 共用充电桩给电动车充电,就是充不满!这是确实存在的情况,你不妨用你的电动车这个试验,不 ...

一,我不开二轮电动车。二,如果真有公共充电桩充不满的情况,也不是你找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投币后有限制总充电时间。三,在这论坛,你都成了笑话。四,当一个人钻进了牛角尖,给他解释,指明出路,是说大话吗?

如果你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偏小,在家充可以插在电源上8个小时或10个小时,而充电桩投币后假如只给你充5-6个小时,就可能发生充不满情况。只是主楼的数据没反应这情况。

楼主:
你就能不够!你把所有骑电动车的人都当傻瓜呢?新买和使用了一段时间的车,充电多长时间的电,蓄电池能充满。充电器绿灯需多长时间会亮,充满电能跑多少公里。在公共充电桩充电和在家充电,那个能跑多远?那个车主心中没数?现在一个家庭,拥有几台电动车也不是少数!小区、单位、朋友之间对电动车的使用情况,也会有交流比较。你一个连电动车都没摸过的专家,应该知道电流变技术吧?你知道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车用户,在公共充电桩为其充电时,选用了自动充满模式充电,十个多小时才充满,而在家中最长不超过9小时!在此,我奉劝那些没有使用过电动车的专家们,在你们使用过电动车后,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别让广大电动车主看笑话!也别让他们认为你们是公共充电桩运营商的托!

楼主:
你就能不够!你把所有骑电动车的人都当傻瓜呢?新买和使用了一段时间的车,充电多长时间的电,蓄电池能充满。充电器绿灯需多长时间会亮,充满电能跑多少公里。在公共充电桩充电和在家充电,那个能跑多远?那个车主心中没数?现在一个家庭,拥有几台电动车也不是少数!小区、单位、朋友之间对电动车的使用情况,也会有交流比较。你一个连电动车都没摸过的专家,应该知道电流变技术吧?你知道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车用户,在公共充电桩为其充电时,选用了自动充满模式充电,十个多小时才充满,而在家中最长不超过9小时!在此,我奉劝没有使用过电动车的专家们,在你们使用过电动车后,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千万别让电动车主们,看了你们这些专家们的笑话!也千万别让电动车主们,认为你们是公共充电桩运营商的托!我之所以不怕被你们笑,是因为我一直在为电动车主们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能不够!你把所有骑电动车的人都当傻瓜呢?新买和使用了一段时间的车,充电多长时间的电,蓄电池能充满 ...

好好,你第一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