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FC1178+黑片CJ27QDG8D2BBC

楼主(2021-09-16):
    上次的帖子:哪位同学知道CJ27QDG8D2BBC是哪家的产品?

    在小黄鱼买来了这货:

    贴到了FC1178的主控板上:

    用“FC1178BC_jb51”量产,试了几次,总是提示“错误码=4”,
    找到“FirstChip FC1178BC闪迪主控”这个工具,虽然支持的型号与我的这个略有不同:

    但是好像没什么影响:

    80分钟的等待,量产成功:

            跑一下圈:

网友A:
恭喜楼主入坑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入坑  字数补丁

只是玩玩而已,算不得入坑

网友B:
h27qdg8d2b8r  bga颗粒我上过sm3267AE,双贴速度还可以吧毕竟usb3.0,写28M/读140M左右。有机会不妨试试,3267ae主控板一般都可以上tsop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h27qdg8d2b8r  bga颗粒我上过sm3267AE,双贴速度还可以吧毕竟usb3.0,写28M/读140M左右。有机会不妨试试,32 ...

玩玩而已,以后有机会再试试慧荣的主控!

网友C:
这速度甚至还不如TLC:lol:

楼主(2021-10-28):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甚至还不如TLC

速度主要受限于主控,怨不得MLC。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主要受限于主控,怨不得ML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335-1-1.html

你看我这个,好像也赖不上主控

网友:
是量产软件的问题
一芯要用对的上的量产工具才能开出好的MLC速度
这个和芯邦一个样,不是越新越好
只有慧荣群联之类的才是越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