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九联 UNT402H 机顶盒 拆机 By:LoveTans

楼主(2021-09-16):
网上买的,播放直播或者本地视频一段时间后会卡死,刷了多个版本固件都没什么效果,开盖搭配风扇主动散热依旧无解。

网友:
v301 2g内存  配置挺好的
卡是优化的不好 还是软件太多?

网友:
这个配置看在线视频完全够用,再好好找找固件,

网友:
主板有问题

楼主:
我怀疑也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是固件的问题不可能都有问题,现在也找不到什么原因闲置了

网友:
应该是热死了还是有问题吧,我之前用一台电信定制的,也是动不动卡死了,后面换了一台就好了

网友(2022-03-02):
电源部分太简单了,可以尝试更换一个电源试一下。阉割了音频处理,简配了有线网络。下面是华为EC6108V9的拆机图,直接对照一下,可以看出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