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晚三年才出个类似ZT—X的UT60S

楼主(2021-09-17):
我一直说UT低档表中没有0.000mV 、0.00欧分辨率的表。UT内部做工用料确实比ZT好。但看重分辨率实用性的不得不买ZT-X、ZT219。

今天看了网上视频,UT60S功能和内部结构, 从晚三年才出,说它模仿ZT-X还是有点道理的。

DCV电压档、毫伏档跳尾数好像没有,最小欧姆档尾数稳定慢而来回跳好像也有(这个最好要自己试过才能确定)

增加的单独导通档,低于阀值会叫(当然这个按键就要比ZT-X在实际来回调档位时要多按一次),开机默认是导通档位(此机二极档会叫如默认是二极档更实用)
二极档也会叫,大概低于1-2欧就叫,这阀值很低,在跑电路时对短路还是正常的低阻就能听叫声搞定,这么低的阀值好像第一次看到,很实用。

网上视频截图抱歉

按键有背光,不知是否能关了。
还没开卖,价格估计200元以上,是块耐用、快速来回换档的炮灰表(相对刀位表)
外围没有24C02,看到调试工艺插脚直通主芯片,上市后应该会有人能搞出精度、功能的调整方法。

网友A:
那保险丝到康铜丝的设计真是不敢苟同,明明可以直接跨过去的。把那一堆小零件上移到保险位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保险丝到康铜丝的设计真是不敢苟同,明明可以直接跨过去的。把那一堆小零件上移到保险位置就行了。 ...

给电池仓避让

网友:
我也看了测试视频,和我心目中的万用表基本一致。1 带独立电源开关,长按开机,避免误触碰
2 蜂鸣器档带声光指示
3 按键切换档位
4 大量程的电容档
从视频里看这块表的反应速度不是很快,测电阻能很明显地看到切换量程的过程。
二极管档测到有压降时蜂鸣器会短鸣一声,短路时蜂鸣器会长响,但没有灯光指示。这块表的二极管档能像UT61E+那样就好了,有压降时蜂鸣器短鸣一声绿灯同时亮,短路时蜂鸣器长响红灯同时亮。

网友:
这块表还有一个特色,当前屏幕显示的档位所对应的按键背光灯会亮,有提示作用

网友:
喜欢保险丝设计,换保险,不用拆机。甚至觉得,空间足够的话,可以在旁边放一个备用保险丝。

网友A:
保险丝横在下面,电池甚至可以用大一号的。

一块新设计的表,不存在让电路板避让外壳;硬是根据电路板做外壳。

这是相辅相成的;不过模具已经做出来了,应该也不会改了,毕竟这玩意模具成本是大头。

网友:
这块表从测试视频来看就是电阻档有点慢,胜利VC70D也是按键切换档位的,电阻档反应很快,切换量程的过程非常快。

网友:
颜值还是VC70系列好看,不过那玩意好多年没更新了,就应该顺应形势,改成06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横在下面,电池甚至可以用大一号的。

一块新设计的表,不存在让电路板避让外壳;硬是根据电路板做 ...

你可以比划一下看看位置够不够。
如果认为,新表不存在电路避让外壳,说明你可能没设计过商业化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横在下面,电池甚至可以用大一号的。

一块新设计的表,不存在让电路板避让外壳;硬是根据电路板做 ...

看到保险管座旁边做了镂空设计,可能是做PCB隔离吧。

看到uA、mA、A档与保险管在同一边,就知道这种设计思路是想安全与稳定兼顾了。

但是保险丝到康铜丝中间那一段铜箔设计,让人不禁想起众仪219、X表最初设计-----坐看电流档跳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保险管座旁边做了镂空设计,可能是做PCB隔离吧。

看到uA、mA、A档与保险管在同一边,就知道这种设计 ...

那段铜箔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要看两个采样电阻间的连接方式,这个没问题,众仪那个有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小头漏出来了。还带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小头漏出来了。还带眼镜

那是奇林,不是楼主

网友:
如果是0660方案的我就打算买一个,可惜不是

网友(2022-11-29):
用料下本了,就是外观个人很不喜欢

网友:
这表走方正风格的